铜或铝环两平面磨削加工,要求粗糙度Ra0.4,大批量生产---[请教]

楼主(2006-09-25):
铜或铝环两平面磨削加工,要求粗糙度Ra0.4,大批量生产,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估计要做工装的。

楼主:

我把图纸附上!

网友:

贝勒,做工装吧,只能这么作了,因为铜或铝磨床吸不上。做一个30厚的平板,大小自定,上面打28的孔,直径28的销子,把零件把零件放上去,上平磨。小子可以作成涨套形式,这样可以把零件固定。

网友:

个人认为, 做工装是肯定地 ,上面的方法很不错! 大批量生产必须做工装,还认为应该考虑一下工艺问题,怎么磨削,以及在平面磨床用的冷却液问题!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5楼你好,工艺问题应该不难了,只是上磨床磨就行了,把销子作成涨套形式,零件应该不会动,冷却液也很容易,选对应的研磨液就行了。

楼主(2006-10-27):

各位的高见,在下领教了,谢了!

网友:

我提点意见,我认为完全用不着做那些东西直接磨就是了,这种东西我们有做过,不难,请个2K的磨工就可以了,有可能撒点502胶水,至于0.4的粗造度,我认为要加机油,这样比较光亮,要考虑沙轮的拖沙痕迹,如果真要求高会有废品

网友:

各位大侠好,我长见识了

网友:

建议使用黑炭化硅砂轮 粒度46# 冷却液使用40%柴油加60%32#机油 我们厂就是这样加工的 效果不错

网友:

双端面研磨机

网友:

双端面研磨机没见过。
平磨一般是企业常用没备,建议用7mm板上加工N*φ32.1孔(工装成本低)。
见到过用胶水粘工件平磨,但要注意切削力,如果高度有精度要求,就比较难保证。

网友:

量大我可以帮忙

网友:

大批量生产,我建议在数控车床上用金刚石车刀加工应该能够达到要求,效率高质量稳定。

网友(2008-08-16):
同意黄包车的看法

网友:
零件太薄了  我认为车加工都会有问题

网友:
呵呵,磨铜和铝?等着堵砂轮吧。很少见的。赞同黄包车的意见。

网友(2010-08-03):
双端面磨削可能效率会高。
但是磨削无论哪种最重要的要避免磨削拉伤 划伤乖现象的出现。

网友:
我也很犯愁呢,磨削铝很难啊.......

网友:
没有一个发图片的,......................

网友:
我也很犯愁呢,磨削铝很难啊.......
引用 网友A:

    磨铝你选择好砂轮!是关健中的关健一步!
其次磨削液与磨削工艺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步!
砂轮选择使用C 46 K 12 35m/s
磨削液嘉实多这样的大公司有专用的。
磨削工艺根据你的设备与现场情况选择。
如果还解决不了问题可以给我联系
1352348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