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孔的过程中,如果钻头断了---[请教]

楼主(2006-09-25):
在加工孔的过程中,如果钻头断了,在不废工件的情况下,如何取出断钻头?

网友:

给您一点建议,可以用电火花打.我们单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用电火花的.
不过费用要稍高些.(仅供参考)~!

网友:

晕  在没钻之前就要考虑刀具的强度问题
知道要断还去钻  没事找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在没钻之前就要考虑刀具的强度问题
知道要断还去钻 没事找事啊?

知道要摔跤还要走路吗?

网友:

钻头一般在加工时只要不是特深孔,即使断了也是很容易就取出来,不会太费事的。

网友:

如果是通孔,那就在背面在打个小孔,然后从背面钉出来。
如果是盲孔,把工件倒过来向下撞。借惯性试试。

网友:

如果允许退火处理,可以退火后用合金钻头钻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对断了的钻头加热然后自然冷却钻头退伙后再钻,如果段的地方在工件外边漏着可以焊接一些例如:螺母等便于卡工具地东西向钻头反方向转动工具将钻头取出。

网友:

假如此孔不攻丝的话,搞个费丝锥之类的硬物磨尖敲碎拿出也可。
碰到这种钻头丝锥之类的断在孔里实在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先用锤子打一打,尽量把眼里的铁屑打出来,再用强力磁铁吸。

网友:

我同意二楼的意见,可以用电火花打,省时,而且不损伤工件,可以继续孔加工余下的部分,但是得有电火花加工条件!不然可以用钳工一点一点用旧的丝锥剔出来,比较费劲!

网友:

还是盲孔的话,电火花可以解决!
如果孔的要求不是很高,省钱省事的办法的方法,从反面再打过去,接通了,把它敲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要看孔的用途~和使用条件~~
要求条件高的最好是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

网友:

应该和丝锥段在孔里差不多吧?用电火花打!有实际经验!即使是丝锥攻丝的孔也能很好的保证质量!我想对楼住的情况问题应该也不大!

网友:

电火花!!在没有或无法使用时怎么办?
如丝攻断在孔内,  用丝攻套螺母,弹簧钢丝,把它拧出来。
车个空心套,铣出三只脚,插入丝攻排屑槽内,把它拧出来。

网友:

上楼这个好

网友:

不防用小孔机一试

网友:

电火花虽好但一般加工厂没有,我们加工的都是铝件。钻头断的不深的话还可以试。如果有夹屑就不好办了。
  要知道我们加工的工件坏了还是要扣钱的。

网友:

用电脉冲打

网友:

同意电火花!
方便快捷

网友:

如果不攻丝,要求一般,可以试试用夹头比较小的钳子旋转着把钻头给夹出来.

网友:

如果不是太大的话不需要电火花,有线切割的企业一般都会有穿孔机,原理和电话花相同,但是设备简单多了,加工也方便,一会就好。但是一般只能打到3mm的孔,不超过250深,否则容易偏斜。

网友:

断钻头比断丝锥好取,最安全的办法是用电火花,现在有专门用于取断丝锥断钻头的小机器.

网友:

手提式电火花强化机可取.

网友:

根据 钻头的粗细选择合适粗的电焊条,然后到孔中焊住钻头,要技术的.燃后将焊条露出部分折九十度.
最后左右扭动向外拉...

网友:

   和10楼的想的一样,用磁铁试试。不行的话再用点火花。

网友:

看孔的要求了。如果不高,是通孔,就在背面打通。如果断的不深,先用气枪吹净里面的铁屑,再从背面敲击,或往地上撞。呵呵。还不行?就用废的丝锥磨尖后敲。我通常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不出来的。楼上的都说有用电火花,可是一般小公司哪有呀,而且用得着这么费事吗?

网友(2006-10-29):

引用 网友B:
3   我厂生产一种便携式电火花丝锥取出器,220V电压。手机:13785793006。电话:0317-4120960。传真:0317-4317898。欢迎垂询。河北省青县科锐机械厂。

 V

便宜不

网友:

我给你个好的建议~~

你那着在断里面的钻头,轻轻一到就可以了~

6 U; X j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了.真的很高兴能在这还有那么多的知心朋友,虽没有见过面,却都是热心的.

网友:

依楼主的情况看来,应该是钻孔的时候有偏心造成丝锥折断,所以我认为采用暴力手段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可以查阅材料的资料,如果材料的热膨胀系数相差太大时,可以采用热胀冷缩试试。
但是最简单的方法我觉得还是电火花,如果我们不断地试验,表面上在省钱,实际上浪费了更多的资源(人力、物力),当然,专门的机构,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无话可说

网友:

多大的钻头?

网友:

热胀冷缩?!
嗯,主意不错。
既然是因为偏,导致钻头断的话,必定断的那一截会卡在孔中,转动会伤害已经钻过的孔~~~

网友:

忘记了,温差对于不同大小的东西的影响是不同的。。。

网友:

如果是铝件可以吗?

网友:

可以加入一些强酸腐蚀一段时间 然后带断丝锥稍稍松动后用冲子轻轻敲击将其旋出

网友:

  那按照上面大侠的方法的话,那要看加工材料是什么,强酸会不会腐蚀工件,钻头材料的强度要比工件大,抗腐蚀能力一般要强。那样的会不会不可行?
  我建议如果钻头断还有一部分露在工件外的话,那就用一根拉杆和钻头焊接然后可拉出,如果是断在里面就比较麻烦了,钻通孔就反向钻穿。不是的话,那就试试电火花把钻头碎了或是试试磁铁(但是磁铁的力量不知道够不够大)

网友:

如果是薄板,可不可以把断了的丝锥连带周围的板一块冲个圆孔把它冲走,再补一块上去,冲底孔后攻牙.冷轧板应该可以.铝板就不知道了

网友:

找你们厂里的钳工给你搞定不就行了吗?   晕!

网友:

电火花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我自己认为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
  1.如果断钻头浅的话,嫩在断钻头山焊接上圆钢之类东西,然后取钻头。
  2.如果断钻头深的话,只有把钻头击碎取出。

网友:

有穿丝机只要放电加工就行

网友:

实用的做法是反转(手枪钻、摇臂钻,只要有正反转)

网友:

电火花打是很好的办法啊

网友:

其实很多方法的,要看你做什么样的孔,通孔还是盲孔,粗糙度多少,孔径还有没有加工余量,是什么钻头断了等,如果是HSS钻头,而你手边有适合的旧合金刀,就很简单了,直接用合金刀慢慢的啃下去就可了!如果是合金的那可能电火花实际点!

网友:

电火花打最合适了!而且也不是很贵!

网友:

用电火花其实是最省事的方法。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要不就只有作一个特色的砖头。把短了的钻头周围的部分钻掉然后,把钻头取出来。

网友:

看孔的大小和钻头的深浅
一般用电火花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电火花打

网友:

采用电火花放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主要要看钻头的大小,如果大一些,就好处理,我厂的钳工做了一个仿拉马的工具,对12以上的钻头很有用。小的就多采用电火花了。

网友:

不知道在孔外能不能看到钻头上的排屑槽,要是能,就拥带爪的东东把它反转出来。新手,见笑

网友:

一般来说,用电火花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钻头断,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情况,如果是盲孔,考虑用惯性敲打取出,横竖小通孔,可以考虑在另外一点点敲断钻头取出,如果是穿孔,可以选择背面打通,再取
其实最好是在加工中小心一点,进给时慢一些,特别是通孔时,一定要小心,一般来说是不会断钻头的

网友:

可能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用焊条点焊住断了的丝锥或钻头,再取出.

网友:

受教了,我弄断过一次,不过不是很深,打长孔的时候很小心的

网友:

用手拔啊   ,真是笨

网友:

就用断剩的那一节,开倒车打下去,如果里面的断转头有松动的话,拿出来的可能性就高.实在不行,而产品又弃之可惜,那就插朵花吧!

网友:

最实际的电火花.热胀冷缩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用电火花打,可行 我门公司操作过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应该是钢件吧。不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那块肉刮掉,重新补焊上一块,重新钻孔哦。要是铸铁那就太简单了

网友:

用旧钻头把前一个给绞碎

网友(2006-11-28):

我们单位也出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单位自己就有电火花设备,所以我们直接用电火花打,工件没有损伤还可以继续加工。

网友:

这么多热心兄弟啊,怎么没看到楼主出来招呼大家啊?
16楼兄的丝锥说的好!

网友:

山特维克有专门的钻头,可以去买一支啊!

网友:

早在20年前<机械工人杂志>上看到过小窍门说:在钻头上钻个中心孔,用冲击钻头打个孔,再把它取出来。

网友(2007-01-02):
丝锥折到工件里面了怎么办?

今天很郁闷在床子上用丝锥攻M16的螺纹,也不知道为什么丝锥就给折进去了,工件的材料挺大的废了很可惜,请教各为大虾怎么才能不破坏工件的情况下把丝锥取出来!谢谢

网友:
Re: 丝锥折到工件里面了怎么办?

楼主请看一下这两个贴子,里面有你要找的解决方法:

 f; _5 g

http://bbs.cmiw.cn/forums/68388/ShowPost.aspx

 H

http://bbs.cmiw.cn/forums/72747/ShowPost.aspx

网友:
Re: 丝锥折到工件里面了怎么办?

不好意思告诉你,如果是通孔的话,看能不能线切割,这样就不会让你的材料报废了,如过不是通孔的话就做个电极打电火花,或者做穿孔处理,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Re: 丝锥折到工件里面了怎么办?

1;利用丝锥的出屑槽做一工具,把丝锥退出来。
2;用线切割沿底孔把丝锥割了,还有一部分用尖东西挑出来。

网友:
Re: 丝锥折到工件里面了怎么办?

采用电子穿孔机打掉丝锥

网友:

方法
1点火花
2.如果是通孔,那就在背面在打个小孔,然后从背面钉出来。
  如果是盲孔,把工件倒过来向下撞。借惯性试试。
3.钳工用阻力磨法,搞2个对称小坑,然后用扭力与夹力可以取出

网友:

以用电火花打,省时,而且不损伤工件,可以继续孔加工余下的部分,但是得有电火花加工条件!不然可以用钳工一点一点用旧的丝锥剔出来,比较费劲,看你东西值多少了,呵呵

网友(2007-03-08):

用金刚钻把钻头弄碎

网友:

同意75楼的方法~

网友:

我们这就是用电火花打的

网友:

退火也是好办法

网友(2007-11-21):
可以用一根小于钻头的钢管插入深孔,再用气饱焊把钢管与断钻头焊牢,反向转动钢管,即可取出.

网友:
可以用一根小于钻头的钢管插入深孔,再用气饱焊把钢管与断钻头焊牢,反向转动钢管,即可取出.
说明一点:焊丝从钢管内插入.

网友(2009-11-11):
能退得退出来更还,可以用两根细棒塞在螺旋槽里退,实在不行就看看这个工件贵不贵,划算不划算,呵呵,贵的就可以电火花,不划算就工废

网友:
买上个手提式的电火化机,随便什么零件,不管大小,只要有电源就行,很方便

网友:
如果允许退火处理,可以退火后用合金钻头钻

网友:
如果不深的话可以去出来,用钳子夹住倒旋转往外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