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Mechanical 2006的标注样式---[请教]

楼主(2006-09-25):
Mechanical 2006的标注样式中,使用全局比例的参数怎么调整不过来。不吝赐教。

楼主:

进来个人啊。

网友:

调整什么参数??

网友(2006-11-13):

你用的什么标注样式,自定义的可能会有些问题,如果用的是里面自带的GB或ISO标注样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是没人说,楼主你说清楚点,正常在标注管理器选替代,然后设置全局比例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标注工具栏的替代去更改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