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泵型号针对一种泵

楼主(2006-09-25):
我想请教的问题:如型号CB-10是齿轮泵的一个型号,那它是单向定量泵还是双向定量泵?还是它即是单向定量泵也是双向定量泵?如果CB-10只是单向定量泵或双向定量泵那我在那里可以找到如此的资料以确定这些型号对应单向还是双向.谢谢

网友:

一个型号只对应一种泵,具体的型号表示意义可以看手册或样本说明。具体生产厂家的型号意义可能不完全一样。

网友:

一般油泵都是单向的,马达是双向的.泵的进出口口径不同,还要考虑泵轴润滑等

网友:

例如:CB-B10是低压齿轮泵,其额定压力在2.5Mpa以下,如要更改旋向,或进出油口的位置,可向生产厂家订货时说明,一般生产厂家都有反向的产品.

网友:

CB-B10是低压齿轮泵,齿轮泵的侧板(配油板)是有方向区分的,不能双向使用,如果你有相应的装配知识,拆了重装,也可把旋向改过来。

网友(2010-11-09):
可以询问厂家嘛,厂家都是有样本的,你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