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1050...是什么金属材料,焊丝和气焊溶剂如何选?

楼主(2006-09-25):
各位高手帮忙...

 I& Y# o

金属材料1030..1050...是什么金属材料

在气焊时各应选用什么牌号的焊丝和气焊溶剂?

网友:

1030是30#,1050是50#
焊接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0是30#,1050是50#
焊接就不知道了

 X5 ?- X5 X

30#、50#是什么意思啊?

请教一下

楼主:

刚刚知道了,就是咱们国标的30钢,50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