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系统产气怎么排除?

楼主(2006-09-25):
请教液压系统产气怎么排除

) b% i1 o k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般是吸油口、吸油管路漏气、液面太低等因素,排除掉就行了

楼主:

试车的时候没有排气,现在怎么才能把油中的气体排出来。

网友:

系统应该有排气装置,找一找,把泵开起来,油压调下来,把排气装置打开,有白沫排出表明有气,直至无沫为止。无排气装置,就让执行机构多循环几次。

网友:

在系统最高处加装排气阀。

网友:

在系统没有装排气装置情况下,在系统较高处,如压力表接头,油缸进油口接头等,慢慢将接头罗纹松开,有白沫排出表明有气,直至无沫为止表示气体排完,在上紧接头,不过要慢慢的,小心这是不正规无赖的操作。接头是松开不是取下啊。

网友:

还要注意排气时间,要在系统停止工作8小时以上,正常开机前。排气压力不宜过大。若气体过多,排气操作应持续数天。

网友:

没有装排气装置得改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运行油箱内油液上层产生大量白色泡沫(我有的是水——乙二醇)油液由红色变浅了液面不算太低

网友(2008-04-05):
从测压口进行排气,直到没有白色泡沫出现就好了,支持楼上的啊

网友:

排气时一定要注意防止伤人,压力太高的话一定要加装排气装置,并调低压力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但拧松接头的做法有危险,压力如果高是不可取的,会出事故的,所以,在20几MPa还是可行的,再高本人也没试过。

网友:
安全第一,宁可损坏设备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去操作,记住,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
排气松接头的时候一定注意,慢慢松,看到有泡沫流出的时候就不要再松了,等油流出后就拧紧。

网友:
教你个绝招,呵呵,连续频繁启动电机几次就可以排气.很灵的,我在不愿怎么动手查排气位置的情况下都这样的.呵呵,省时,省力. 但也要注意启动频率和启动电流哦.

网友(2008-05-11):
请问15楼为什莫起动电机要注意启动频率和起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