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Bat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9-25):
表面处理:Bating,是什么意思?

网友:
Re: 表面处理:Bating,是什么意思?

金属表面的污绩:可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两大类。(1)有机污物。包含矿物油(诸如柴油、机油、凡士林等)以及动植物油;(2)无机污物。包括泥土、尘埃及热处理时生成的氧化物等。金属表面预处理的步骤:(1)表面机械处理;(2)除油;(3)酸洗;(4)弱腐蚀。 “Bating”是否包含上述工序了呢?由于你的标题过于简单,只能提供参考。在下载区有“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可供参考。

楼主:
Re: 表面处理:Bating,是什么意思?

谢了,这么详细的解释。

网友(2006-11-21):

这应该是日本说法,我在研究日本土图纸中简称B.T    ,是磷化处理的意思,铸铁件使用此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