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渐开线齿轮制作教程

楼主(2006-09-25):
标准的渐开线齿轮制作教程

网友(2006-11-02):

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

标准的渐开线齿轮制作教程 不错

网友(2007-01-15):

请教楼主,制作教程中的齿轮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

网友:

楼上的这为大侠,教程里说是“以UG为例”。

网友(2007-03-15):

非常实用,谢谢共享

网友(2007-04-23):

thank you

网友(2007-11-14):
标准的渐开线齿轮制作教程 不错

网友:
没有考虑齿根过渡曲线问题,这个标准齿轮的绘制方法不精确,也是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