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床编程技术

楼主(2006-09-25):
那位大哥可以给我提供amada数控冲床的全部G命令,Embarrassed [我现在想学数控冲床的手动编程Tongue Tied [:S].我是一个才开始进入这行的新手,现在还不知道数控冲床编程所需要的必须数据,我看我们主要是冲铁板的,我要是在铁板的相邻两边设坐标的x,y轴,然后在板上要冲的孔我都 标得有坐标,这个坐标是不是就是可以直接输入程序里的坐标,还是要做什么转换吗?我们的原点归零时显示的是X1000.Y1040.T201,,有能够给我提供这些答案或是部分答案的都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我的邮箱是:

 z

xiaodieyi@163.com   谢谢各位了

楼主:

  那位大哥可以给我提供amada数控冲床的全部G命令," src="/emoticons/emotion-10.gif">我现在想学数控冲床的手动编程" src="/emoticons/emotion-7.gif">.我是一个才开始进入这行的新手,现在还不知道数控冲床编程所需要的必须数据,我看我们主要是冲铁板的,我要是在铁板的相邻两边设坐标的x,y轴,然后在板上要冲的孔我都 标得有坐标,这个坐标是不是就是可以直接输入程序里的坐标,还是要做什么转换吗?我们的原点归零时显示的是X1000.Y1040.T201,,有能够给我提供这些答案或是部分答案的都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我的邮箱是:

xiaodieyi@163.com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哥们,以后可别这么说,
有能够给我提供这些答案或是部分答案的都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我的邮箱是:

xiaodieyi@163.com 谢谢各位了 。

能在这里回答你你就该感谢了,别人也学习一下,答案自己下呀。不要那么懒。

先说我不知道你的问题。

网友:

这个坐标是不是就是可以直接输入程序里的坐标,还是要做什么转换吗?

应该是可以直接输入程序里的坐标吧。

我也是新手,说得不一定对,不过,系统之间好像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过我感觉一般得数控冲床做常见的产品没那么难。
只要有初中文化就差不多了。

楼主:

我这里上网不是 很方便#83有些问题现在还在想,可能下次上网来又忘记了的,
我现在在看人家写的程序,但是看到G后面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比如什么G78……
G62什么的后面好象还有什么I。J。K。C。Q什么都带着数字的,我看得头都大了,

网友:

我用的是日清纺的机器  手动编程不难 不过太麻烦了,不过和村田的好象在指令上不太一样,机器应该有说明书的啊 ,就是日文的话,指令方面的说明应该也能看懂啊

网友:

兄弟,我那天在广州购书中心看到了有关数控冲床的书籍,你应该去看看!!

网友:

有书?我找数控的书找了好久  上海书城里都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