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机温升太快

楼主(2006-09-26):
我有一台普通型2缸4柱液压机,配的是流量100的叶片泵,工作压力是10mpa左右,工作1小时后由于温度太高,机器不能正常工作,升压缓慢,开始时候10秒完成一次行程,油温升高后要1分钟才能完成,请高手指点,

网友:

安全阀调定压力多少,是否有变化?看油箱油是否太少?用手摸一下泵在初期工作是否发热过快?

网友:

请想法把原理图传上来,分析。估计是溢流阀设定压力或回路没有泄荷或者管路问题。无图不好分析

网友:

泄漏是温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好好检查吧,你会发现的

网友:

该设备油温一直就高吗?如果是,那得改善系统,增加一风冷器(所有回油箱的油全经过它),管径、元件选择设计是否合理,尽量简少系统元件。油温过高(密封件容易老化),元件的内泄漏会加大,使你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159922 大侠:如下可能:1  油箱小,热平衡不够。导致升温太快。看一下水冷器的工作是否正常。

                                     2   看看液压油选择是否对。

                                      3  系统有不合理的地方,也许使用上有不合理的地方,使用中有保压的时候吗?如果有,要注意方式。

网友:

你的油管是否经过热源了?若没有肯定动力部分存在故障

网友:

泵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排量26/76的双联叶片泵,大概需要多少升油啊

网友:

此设备是原厂生产,还是自己组装?传个原理图传上来,大家分析一下吧........

楼主:

一部分是原厂的,有改动的也

网友:

转速是多少,一般是一分钟流量的3-5倍。

网友:

根据楼主介绍的情况,肯定是系统内泄漏造成的,一般液压系统使用时间长了,这是常见的毛病。溢流阀,油泵,换向阀,油缸密封件都是你检查的对象。

网友:

可能泵泄漏了,系统有没有冷却装置呢,最好传个原理图大家一起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