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B1348-88《球墨铸铁件》和GB5612-85《铸铁牌号表示方法》

楼主(2006-09-26):
哪位楼主有GB1348-88《球墨铸铁件》和GB5612-85《铸铁牌号表示方法》,能否上传一下,急需这两份标准,谢谢!

网友(2006-11-20):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常用的
QT40-15 QT40-18  QT40-18AL  QT50-7 QT60-3 QT70-2 QT90-2
HT100(少用)  HT150 HT200 HT250 HT300 HT400

网友(2007-04-08):

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

铸铁是含碳大于2.1%的铁碳合金,它是将铸造生铁(部分炼钢生铁)在炉中重新熔化,并加进铁合金、废钢、回炉铁调整成分而得到。与生铁区别是铸铁是二次加工,大都加工成铸铁件。铸铁件具有优良的铸造性可制成复杂零件,一般有良好的切削加工性。另外具有耐磨性和消震性良好,价格低等特点。

铸铁牌号的表示方法:(根据GB5612-85)

各种铸铁代号,由表示该铸铁特征的汉语拼音字母的第一个大写正体字母组成。当两种铸铁名称的代号字母相同时,可在该大写正体字母后加小写正体字母来区别。同一名称铸铁,需要细分时,取其细分特点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大写正体字母,排列在后面。

铸铁名称,代号及牌号表示方法

铸铁名称...............代号牌号..................表示方法实例

灰铸铁....................HT.........................HT100

蠕墨铸铁..................RuT........................RuT400

球墨铸铁..................QT.........................QT400-17

黑心可锻铸铁..............KHT........................KHT300-06

白心可锻铸铁..............KBT........................KBT350-04

珠光体可锻铸铁............KZT........................KZT450-06

耐磨铸铁..................MT.........................MT Cu1PTi-150

抗磨白口铸铁..............KmBT.......................KmBTMn5Mo2Cu

抗磨球墨铸铁..............KmQT.......................KmQTMn6

冷硬铸铁..................LT.........................LTCrMoR

耐蚀铸铁..................ST.........................STSi15R

耐蚀球墨铸铁..............SQT........................SQTAl15Si5

耐热铸铁..................RT.........................RTCr2

耐热球墨铸铁..............RQT........................RQTA16

奥氏体铸铁................AT.........................----

...牌号中代号后面的一组数字,表示抗拉强度值;有两组数字时,第一组表示抗拉强度值,第二组表示延伸率值。两组数字中间用“一”隔开。

合金元素用国际元素符号表示,含量大于或等于1%时,用整数表示:小于1 %时一般不标注。常规元素(C、Si、Mn、S、p)一般不标注,有特殊作用时,才标注其元素符号及含量。

....白口铸铁:白口铸铁中的碳全部以渗透碳体(Fe3c)形式存在,因断口呈亮白色。故称白口铸铁,由于有大量硬而脆的Fe3c,白口铸铁硬度高、脆性大、很难加工。因此,在工业应用方面很少直接使用,只用于少数要求耐磨而不受冲击的制件,如拔丝模、球磨机铁球等。大多用作炼钢和可锻铸铁的坯料。

....灰口铸铁;铸铁中的碳大部或全部以自由状态片状石墨存在。断口呈灰色。它具有良好铸造性能、切削加工性好,减磨性,耐磨性好、加上它熔化配料简单,成本低、广泛用于制造结构复杂铸件和耐磨件。

灰口铸铁按基体组织不同,分为铁素体基灰口铸铁、珠光体--铁素体基灰口铸铁和珠光体基灰口铸铁三类。

由于灰口铸铁内存在片状石墨,而石墨是一种密度小,强度低、硬度低、塑性和韧性趋于零的组分。它的存在如同在钢的基体上存在大量小缺口,即减少承载面积,又增加裂纹源,所以灰口铸铁强度低、韧性差,不能进行压力加工。为改善其性能,在浇注前在铁水中加入一下量的硅铁,硅钙等孕育剂,使珠光体基体细化,

....可锻铸铁:可锻铸铁是用碳、硅含量较低的铁碳合金铸成白口铸铁坯件,再经过长时间高温退火处理,使渗碳体分解出团絮状石墨而成,即可锻铁是一种经过石墨化处理的白口铸铁。

可锻铸铁按热处理后显微组织不同分两类;一类是黑心可锻铸铁和珠光可锻铸铁。黑心可锻铸铁组织主要是铁素体(F)基本+团絮状石墨;珠光体可锻铸铁组织主要是珠光体(P)基体+团絮状石墨。另一类是白心可锻铸铁,白心可锻铸铁组织决定于断面尺寸,小断面的以铁素体为基体,大断面的表面区域为铁素体、心部为珠光体和退火碳。

石墨变细小而均匀分布,经过这种孕育处理的铸铁。称为孕育铸铁。

....球墨铸铁:在铁水(球墨生铁)浇注前加一定量的球化剂(常用的有硅铁、镁等)使铸铁中石墨球化。由于碳(石墨)以球状存在于铸铁基体中,改善其对基体的割裂作用,球墨铸铁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塑性、冲击韧性大大提高。并具有耐磨、减震、工艺性能好、成本低等优点,现已广泛替代可锻铸铁及部分铸钢、锻钢件、如曲轴、连杆、轧辊、汽车后桥等。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资料!

网友(2007-07-23):


网友(2008-03-04):
路过,没有该方面资料,无法帮忙

网友(2009-04-21):
5楼的朋友讲解得真是很细致呀.我虽是路过看看,但是也受益不少.

网友:
GB5612 铸铁牌号表示方法.pdf

GB1348-88 球墨铸铁件

GB9439-88灰铸铁件(pdf版本).pdf

网友(2009-07-13):
先谢谢了,不知道有没有用,看看

网友:
88年的有些老了,有09版的了!

网友(2009-09-21):
我也需要。

网友(2009-12-30):
09版HT增加了两个牌号,HT225和HT275

网友(2010-02-07):
10# 不123

网友(2010-05-19):
为了学要。。。。。。。。。。。。。。。。。

网友(2010-07-08):
为什么我的威望小于0?

网友:
这个都知道啊,有全 的吗

网友(2010-09-19):
电磁辐射是的   好东西,非常感谢  谢谢资源共享

网友:
威望怎么来啊,是不是多发帖就有了

网友:
学习了. |3 o$ Z8 M% t$ Z: g
在这个社区收获不少

网友:
好资料,正是我想要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0-11-01):
谢谢啊,太热情了,顶好东西啊

网友(2010-12-12):
好东西,就是版本是不是老了点?

网友(2011-04-07):
先谢谢楼主,但是中间缺页?有新的传我一份liushui214@163.com

网友(2011-06-08):
我也找啊,谢谢提供啊1

网友:
上面的楼主谢谢啦,虽然不是正式版的

网友:
还差一个积分才能下载,真麻烦

网友(2014-07-10):
新人表示没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