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颜色的润滑脂可以混加吗?

楼主(2006-09-26):
同样是锂基脂,为什么颜色有黑色有浅褐色?不同颜色的润滑脂可以混加吗?

请大家教我。

网友:

颜色不同可能是锂基和复合锂基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不同型号的润滑脂是不允许混加的,混加后会导致稠度下降等.

网友:

不同皂化剂的润滑脂一般颜色不一样,钙基\锂基\钡基\复合磺化钙等都不一样,
同种皂化剂的润滑脂一般颜色也不一定一样,因为添加剂的种类可能不一样.
如果是不同厂家的同种皂化剂,同种基础油,同一粘度等级的润滑脂可以混用.
以上几个方面有一个方面不同的,不要混用.
当然,在现场有时候混用了,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因为润滑脂对设备的影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网友:

不同颜色的锂基脂一般不能混用,不同的锂基脂适用范围不同温度环境混加后会降低稠度影响
润滑效果

网友:

如果封在轴承里就是不能混用。
如果要求不高,都可以混用,一般机床的润滑、轨道润滑都无俗谓了。
为什么要混用的,又装那么多润滑脂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大家的赐教。
其次,我对一两酒的解释还不太明白。
“不同皂化剂的润滑脂一般颜色不一样,钙基\锂基\钡基\复合磺化钙等都不一样,
同种皂化剂的润滑脂一般颜色也不一定一样,因为添加剂的种类可能不一样.
如果是不同厂家的同种皂化剂,同种基础油,同一粘度等级的润滑脂可以混用。
以上几个方面有一个方面不同的,不要混用。”
请你再说的详细一点。以上几个方面是指的哪几个?
谢谢!

 O5 `

我的语文水平还不行啊.

1 [- d# Y c$ J% `

以上几个方面是说皂化剂\基础油\粘度等级,如果这三者有一个不相同,就不要混用.

不过对于不是高速,不是重载或对润滑脂有特殊要求的场合,一般没事.

 Y9 g9 q

但是如果是高速场合,或有特殊要求,一定慎重.

网友(2007-11-13):
因为其添加剂不同,混加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影响基础油的特性,所以原则上不允许这样操作!

网友:
有必要混加吗?

网友:
没有听说可以混合的,而且有那个必要吗

网友(2008-12-16):
一般不能混加,因为油脂基础油、添加剂、增稠剂不一样

网友(2010-03-06):
一两酒版主你好 我在论坛看到你的帖子,想请教你个问题,昆仑0号极压锂基脂和进口0号极压锂基脂能混加吗 ,他们的宣传资料上的指标都一样, 不胜感激

网友(2010-08-12):
应该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