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负载,速度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6-09-26):
大家好!小弟心中对于液压系统一直存在迷惑:系统的压力总是由负载决定的吗?如果没有负载,即空行程时泵输出压力吗,这时调节溢流阀还有没有用?对于液压系统压力,流量,负载,速度的关系能帮我理理清楚吗?谢谢大家!!!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网友:

“空行程时泵输出压力吗”,这是要看缸前有没有节流阀,如有并且开口小,则泵肯定有压力,但不是负载压力。这时调节溢流阀没有用

网友A:

系统的压力设定由负载决定,当空行程时由于系统有阻力等泵会有输出压力的;如系统简单,系统表显示压力为零,泵就没有输出压力,这时溢流阀不工作,并不是溢流阀还有没有用的问题。(把元件原理仔细去分析,很多问题就明白了)

网友:

负载分内负载和外负载,内负载为液流通过管路、阀口等处形成的压力损失,外负载由执行元件拖动负载形成。对泵来说,这两部分都要考虑,溢流阀何尝不是泵的一个负载啊!即压力取决于负载。当然没有流量是憋不起压的。速度取决于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速度,压力会引起泄漏,会影响速度,这就是速度刚性问题。

网友:

建议你看看机械基础。

网友:

空行程大概是指油缸活塞在油缸两端死点之间的时候吧?!如果这时油缸活塞在移动(不是自重滑动)那油泵就是在做功,系统就会有压力,压力大小取决于负载大小(负载=内负载+外负载),如果此时压力小于溢流阀设定压力,溢流阀处于不工作状态;如果此时压力大于溢流阀设定压力,则溢流阀处于工作状态--溢流--调压状态。

网友:

再多说一句,即使油缸的外负载没有,内负载总是有的,这时活塞的移动需要的作用力较小,反映出来压力较小,如果压力表量程较大,表上不容易看出,这个压力大致就是油缸出厂试验中的启动压力,一般小于0.4MPa.

楼主:

谢谢大家,又学到了不少

网友(2011-09-13):
是啊!上面各位楼主分析的很专业,很到位啊!学生学到了很多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的压力设定由负载决定,当空行程时由于系统有阻力等泵会有输出压力的;如系统简单,系统表显示压力为零 ...

当空程时系统的流量最大值是液压泵的额定流量值吗?不是的话应该怎样来确定?谢谢羚羊大姐

网友:
果然是好问题!!!!!

网友:
最简单一句话:压力是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