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标准EN10027部分1中所规定钢牌号组成的主要符号

楼主(2006-09-26):
欧洲标准EN10027部分1中所规定钢牌号组成的主要符号fficeffice" />

     p8 i: S; i D: {% {2 } H9 _0 [4 {   }        {

钢 牌 号 的 组 成

对钢铸件,其牌号在按以下规定进行命名后,在其首位还应冠以字母G

类 别

按钢的用途和性能(力学、物理)命名

1

 k. V" f m6 x

结构钢:S+表示该钢最小厚度范围内以N/mm2为单位的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值的数字;

注:本处所用术语“屈服强度”是指在有关标准中所规定的要求,可以是上或下屈服点(ReHReL),或规定非比例伸长应力(RP),或规定总伸长应力(Rt)。以下均相同。

2

压力容器用钢:P+表示该钢最小厚度范围以N/mm2为单位的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值的数字;

3

管线管用钢:L+表示该钢最小厚度范围内以N/mm2为单位的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值的数字;

4

工程用钢:E+表示该钢最小厚度范围内以N/mm2为单位的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值的数字;

5

钢筋混凝土用钢:B+以N/mm2为单位的屈服强度特性值;

6

予应力钢筋用钢:Y+以N/mm2为单位的规定最低抗拉强度值;

7

钢轨钢:R+以N/mm2为单位的规定最低抗拉强度值;

8

/ F" s q

冷变形用高强度冷轧钢板:H+以N/mm2为单位的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值;

如标准中只规定抗拉强度,则采用字母T再标以N/mm2为单位的规定最低抗拉强度值。

9

冷成型用钢板产品(除上栏字母H者外):D+下列字母之一:

1C-冷轧产品; 2D-直接冷成型用热轧产品;

3X-未规定轧制条件的产品;

10

 E6 F! v

镀锡产品:

 k: c1 \

11

 U! H2 B9 O' o

电工钢:M+以下内容顺序表示

  1. 当频率为50Hz磁感为下列值时以W/kg为单位的规定最大铁损值×100

1.5T适用于半工艺、无取向和普通取向钢;

1.7T适用于低铁损及高磁感取向钢;

  1. 100×以毫米为单位的产品公称厚度值;
  2. 1 M8 y6 b/ f g0 K. _' F
  3. 表示电工钢类型的字母;

A表示无取向钢;

+ a6 m X

B表示非合金,半工艺(未最终退火)产品;

E表示合金,半工艺(未最终退火)产品;

b/ D8 H* S: u L' X

N表示普通取向产品;

S表示低铁损取向;

P表示高磁感取向。

注:1)与2)应用短横线分开

 T0 o% x5 ~

欧洲标准EN10027部分1中所规定钢牌号组成的主要符号(完)

 r

钢 牌 号 的 组 成

对钢铸件,其牌号在按以下规定进行命名后,在其首位还应冠以字母G

类 别

按钢的用途和性能(力学、物理)命名

# H o

1

平均锰含量小于1%的非合金钢牌号(除易切削钢外)组成如下:

字母C100×规定平均碳含量的百分数值,

9 i W

 H. ?$ w0 z* \

注:若未规定碳含量的范围,则负责有关产品标准的技术委员会应选定一个适当的代表性数值。以下同。

2

平均锰含量不小于1%的非合金钢、非合金易切削钢及任一元素的重量百分含量均小于5%的合金钢(高速钢除外)牌号组成如下:

, L F7 ?" e& P

  1. 100×规定平均碳含量百分数值;
  2.
  3. 表示该钢特性的合金元素的化学符号,元素的顺序应按它们含量的多少递减排列。当有二个或多个元素含量数值相等时,符号应按字母表示次序排列。
! C E# Z M

3)表示合金元素含量的数值——将每个元素百分含量乘以下列系数并修约至整数,这些分别代表不同元素含量的数字应以短横线分隔开。

元 素

系 数

CrCoMnNiSiW

4

AlBeCuMoNbPbTaTiVZr

10

$ g. p C

CeNPS

4 U1 f g8 _3 a, h- j

100

& }' r r2 G! Z$ M t5 C

B

 Z0 g! w; n

1000

' i6 z h) L1 O

 m4 ~6 w$ v

3

至少有一个合金元素的重量百分含量不少于5%的合金钢(高速钢除外)牌号组成如下:

' s/ m1 x. l }

  1. 字母X
  2.
  3. 100×规定平均碳含量的百分数值;
  4.
  5. 表示该钢特性的合金元素的化学符号,元素顺序应按它们含量的多少递减排列,当二个或多个元素含量数值相同时,符号按字母表示序排列。
  6.
  7. 表示合金元素含量的数值,将每个元素的平均百分含量修约至整数,数字间以短横线分隔开。

4

高速钢的牌号组成如下:

 j3 M
  1. 字母HS
  2.
  3. 表明合金元素百分含量数值的数字,其顺序为:

钨(W);钼(Mo);钒(V);钴(Co

每个数字应代表该元素的平均百分含量并修约至整数,数字间应以短横线分隔开。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不知楼主还有其他欧盟的标准吗?目前这种资料较缺,不知楼主可再奉献,我代表本栏目向你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