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的拆装

楼主(2006-09-26):
请问哪位大侠能提供叶片泵的解体组装的注意事项?或者最好就是提供一份工艺指导书吗?在这多谢啦!

网友:

准备自己修啦?

楼主:

是啊. 自己倒是修了一个.可是不太熟.拿一个旧的拆开照葫芦画瓢给攒上了. 可是心里还是没底啊. 二楼的能给提供下下资料吗?谢谢了!

网友:

n年前拆过一个,只记得叶片是有方向的,叶片与槽口要编号,不能打乱。

楼主:

有点宽泛啊,能说得具体点吗?

网友:

不好意思,时间太长,记忆缺失,抱歉。

楼主:

没关系.我再想想别的途径吧.

网友:

啊,我晕了,我拆了一个,怪不得装上去转不动了,好在是不用的泵,

网友:

拆的时候注意顺序,装的时候反顺序再装上就行,但是要注意定子与壳体之间的定位销位置不能搞错,叶片的尖角方向不能搞错,再就是要注意环境的清洁。主要是要心细一点。

网友:

主要是要注意清洁和叶片顶角方向,其它象配流盘、定子间都有定位销,工厂装配时这在设计中都已经保证不会出错了。

楼主:

谢谢9楼的.
10楼,关键是自己拆装检修的时候怕出错啊,出厂的一般确实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