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面不支持中文字体怎么办?

楼主(2006-09-26):
刚把AUTOCAD2004装上去了,可是输入中文时显示??,不支持中文,我该怎么添加中文字体呢?在哪里添加

' M6 } q V# I0 ] z% k g. `6 d9 N

谢谢了

网友:

你试试在字体样式里面新建一种字体,比方说黑体,什么的。再把问号字选中,把它的字体样式改为新建的那个样式。

楼主:

哈哈,强人真多啊
我在标注形式里面新建了一个宋体就好了
谢谢了~~~

网友:

楼上的帅哥,标注形式里面怎样新建一个宋体???谢谢了阿

网友:

先是在autocad安装目录下的fonts文件夹添加字体,一般就都有了;
再不行就,在字体设置里重新引导 新建立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下载个字库装上就可以拉

网友:

用宋体要输直径就麻烦了

网友:

用STYLE就可以设置

网友(2011-02-04):
不是国家标准是仿宋吗?

网友:
我是来围观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