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柴油机发动机冷天难启动”问题的设想

楼主(2006-09-27):
各位网友好!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一种发动机,让其既可以柴油为动力,同时也可以天燃气为动力。

低温启动时,我先用天燃气做动力,等缸体升温后再转为柴油为动力,毕竟天燃气在低

温时容易启动。 此法是否能解决“柴油机发动机冷天难启动”问题?

如何。

 I: ]1 v

syw   060927---06.35

网友:

syw开门造车网友好!

柴油机受喷油方式的限制,难以实现你的想法,汽油机是可以的,现在有用的,但也不适于较低的温度。

毕竟低温启动只是一个过程,用两套系统是否划算也是一个问题。

; d+ S/ C I

世界上对于冷启动有许多实用的方法,各国有各国的设计,最严酷的条件是在极地,我国用的是引进的奔驰产的极地车,很贵,详细数据可以问海洋局。

楼主:

忙路的熊 网友好!

发动机低温不易启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燃料油凝固点偏高造成的,燃料油

只有在雾化状态时,才易点燃。天冷,促使雾变成了滴、珠,所以不易点燃。

液化汽在自然低温状态仍然是雾,所以,应该能正常启动。

你的这句话“毕竟低温启动只是一个过程,用两套系统是否划算也是一个问题。”

是否在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只是不划算而已。

syw   060927---11.33

网友:

syw开门造车网友好!

你的这句话“毕竟低温启动只是一个过程,用两套系统是否划算也是一个问题。”

是否在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只是不划算而已。

大侠,我不能否定你的想法,但现在不是那样做的,极低温冷启动是采用混合燃料的方法。只有一套供油的系统。

楼主:

忙路的熊 网友好!

如下的链接是另一帖中相同话题。

王工说的双燃料和你说的混合燃料很显然是两个概念。

我现在想确定:

一,世界上有没有既能用柴油,同时又可以使用液化气的车?

二、王工说的双燃料是指那两种燃?

三、我国建国初,由于缺油,公共汽车曾一度使用天燃气,我想知道,

这种车在低温时是否容易启动?

四、我在电视中曾看到汽车改烧石油液化气,我相知道它的低温启动性能是否好?

我之所以多问,是因为我市冬季温度很低,车辆冬季发动很困难,你所介绍极地车

方案好象很贵,我想探讨看是否能有一种廉价的方法。

谢谢!

syw   060927---23.16

//********************************************

6月份话题一:发动机不启动的原因讨论
12楼王工的回帖内容:

http://bbs.cmiw.cn/forums/57109/ShowPost.aspx#57109

开门造车先生:
这种发动机已经相当普及,有LPG ,CNG,等双燃料汽车,启动时用汽油,熄火前也必须用汽油,以便下次启动容易,.....每种燃料的闪点不同,启动要求也不同.

网友:

syw开门造车网友好!

汽油车吸入的是混合气,好用双燃料或多燃料,  而柴油机吸入的是新鲜空气,燃烧方式是压燃的,如果烧气,其喷射系统不易处理,这是问题的关键.

启动时采用混合燃料是为降低燃点.

也许以后有办法的,

楼主:

归隐的SR71 网友好!

如果我让柴油机吸入的时候,不是吸入新鲜空气,而是吸入液化气,然后也象

汽油发动机那样,在曲柄拐点处用火花塞点火……,应该是可行的。

//************************************************

你说的“其喷射系统不易处理,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想了一会,没有想出其中的问题之所在,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syw   060928---00.31

网友:

syw开门造车大侠:

如果我让柴油机吸入的时候,不是吸入新鲜空气,而是吸入液化气,然后也象

汽油发动机那样,在曲柄拐点处用火花塞点火……,应该是可行的。

( ? o

大侠,柴油机是不能象汽油机一样吸入混合气的,必须吸入新鲜空气,这是原理所致,典型的狄塞尔循环,如果吸入混合气,将提前爆震。听说有人设计过两用机,好象没有实际使用过。理论上也有困难。

你说的“其喷射系统不易处理,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想了一会,没有想出其中的问题之所在,能解释一下吗?

5 Z, I W+ {; f

现有的喷射系统是用于喷射典型柴油类液体的,船用机烧重油或渣油也行,但都不适用于高挥发性的燃质。这是关键,如果一定要烧气类燃质,那就回到了气油机了。

之所以采用柴油机就是因为其效率高。

要烧气类燃质大家走的是另一条路,就是燃气轮机,

+ b* F Z

柴油机主要的发展方向是烧劣质燃料,降低成本,20多年前世界上搞过烧煤份的,我国第一代海龟就是研究这个的,那都是我极其敬佩的老师,后来由于油价下跌,没有了市场而不了了之。我99年送我那极其敬佩的老师去美国时,他已经退休,在帮我一个博士哥们开发仿真系统。

小布什要到点了,油价马上就下来了,争论烧油烧气,意义并不太大,中石化的气马上就涨了,烧气也不会乘多少,

我国要是拿出1000亿美圆区区小钱,马上就可以把油价折腾翻了,陈九鳞也不致于死的那样难看,多能干的人呀!我一个做领导的哥们说,不行,别的国家该说我们霸权了!

楼主:

忙路的熊 网友好!

我对发动机是外行,对各种发动机只局限于知道一些简单的原理,数于初级阶段。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过程!

它会促使你主动的去研究那些你原来不懂的东西,有很多问题最终也没能得到解决,

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副产品却丰收一片,不会什么都得不到的,仅就其过程中在知识

方面的收获,就已经很丰厚了。你让我知道了很多东西。

//******************************************

我今天上午又冒出一个想法:现在军事上有一种无弹壳子弹,即,弹壳也是火药成分。

经撞针击发后,无弹壳子弹燃爆后,全部气化,无任何残留物……

如果我在发动机每个缸体上加装一个类似的装置,当冷天难启动时,我装几颗这种

“小爆弹”上去,是否能行?

syw   060928---14.04

谢谢!

//

网友(点评):
总工的思路好开阔啊

网友:

syw开门造车网友好!

我今天上午又冒出一个想法:现在军事上有一种无弹壳子弹,即,弹壳也是火药成分。

经撞针击发后,无弹壳子弹燃爆后,全部气化,无任何残留物……

如果我在发动机每个缸体上加装一个类似的装置,当冷天难启动时,我装几颗这种

“小爆弹”上去,是否能行?

现在就有这种东西,在发动机的缸头上有一个装置,用固体启动剂进行启动。

楼主:

忙路的熊 网友好!

你知道的真多。

谢谢你!

syw   060928---15.39

网友:

syw开门造车网友好!

就是因为象我这样的知道分子太多,国家的真正知识分子才少,阻碍了发明创造。让我们努力吧!

网友:

谢谢开门造车兄的好话题,更谢谢熊大虾的精彩回答,这才是我们期盼的论坛氛围。谢谢各位的支持!
小弟也就个人观点说两句:柴油机是压燃的,让其通过其他点燃燃料来启动不是不能,只是他的改动相对较大,致使成本很高。现在通用的柴油机启动辅助装置就是进气预热,即通过加热进入气缸的空气来帮助柴油的雾化,从而助燃。

楼主:

风筝无线  忙路的熊及各位网友好!

风筝无线 网友:

你的很多资料我都收藏了,受益非浅。

你刚上传的“发动机启动系.ppt ”文件我也认真看了,非常好!

其中在“二、汽、柴油机冷启动辅助装置”中,介绍了三种预热装置:既,

电热塞----进气加热----电火焰预热器。其中介绍了前两种,明白了其中的原理,

而对后一种没介绍,麻烦你再介绍一下“电火焰预热器”方面的内容。

我总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能想出一些办法,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不想将其轻易的放弃。

syw   060929---20.28

网友:

太好了!

楼主:

各位网友好!

我找到了“内燃机低温启动预热装置”这种装置。

这是一份专利文献,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王富; 任铭佩 发明的,

专利名称:“内燃机低温启动预热装置”

专利号:88203274.7

现将其上传,供大家分详。

//********************************

发动机行业的网友,有谁知道这种东西的应用效果请介绍一下。

谢谢!

syw  061016---08.18

网友: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按目前的技术应该是无法实现的。首先,汽油机与柴油机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汽油机是靠火花塞点燃缸内被压缩的可燃混合气体,当汽油换成天然气通过适当调整混合比与点火时间,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有不少地区已经使用了多年了。柴油机没有火花塞,没有高电压点火装置,它是将极高压力下的柴油急速喷入汽缸内,点燃混合气,由于他们的工作原理都不同,连火花塞都没有,另外压缩比也相差很多,供油方式也不同所以按现在的技术你的想法是行不通的。现在柴油机的低温启动方法有好多种,其中以坦克、装甲车等军用车辆的技术最成熟,你可以参考有关资料,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再改进提高。

楼主:

黄包车 网友好!

我认为抛开成本,抛开各种发动机的界线,就技术本身而言,让一个发动机既能烧汽油,也能烧
天燃气,还让它烧柴油,应该是能做到的。
当然,汽油和柴油两种发动机原理、结构上是有很多差异,没有火花塞我可以装上,压力高我可
以减压……,总之,是可以用现有技术来达到上述目的的。

所以,我比较认同“风筝无线 ”网友在13楼的答案,既:“柴油机是压燃的,让其通过其他点
燃燃料来启动不是不能,只是他的改动相对较大,致使成本很高。”

谢谢你的回复!

syw   061017---07.52

//*******************************
上传一篇“发动机起动系统”其中介绍了发动机起动的各种方法,其中有“电火焰预热器”
方面的内容。

网友(2006-11-18):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装电热塞.

网友:

柴油机一般要求-15度可以启动,-15--30度一般带进气预热装置可以起动,当然还要其他辅助手段,比如将柴油加热等。

网友(2007-07-14):

沃尔沃柴油发电机1641喷油嘴的行程和气门间隙如何调节

网友: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加预热塞或预热块,在我单位使用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网友(2007-08-18):

很遗憾,今天刚看到这个帖子,如17所说“现在柴油机的低温启动方法有好多种,其中以坦克、装甲车等军用车辆的技术最成熟 ”,而且在修青藏铁路时所用的工程车辆也已经实现,而且还是在高海拔、高寒地区,除了进气预热技术外、还有燃油加热技术和其它冷起动装置(如驻车加热系统),这些方法都是改善柴油发动机冷起动性能的技术,同时象高压共轨等新的电控柴油发动机技术也是改善冷起动性能的有力保障。至于‘开门造车’有之这么多的想法是很好的,正因为有想法,才会有新的技术和产品出现。

网友:

我认为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柴油机的压缩比很高,如果吸入可燃混合气再压缩,我估计话塞会越不过上止点,就会被爆发的气体冲回来,导致反转,天然气和液化气的燃点都很低,活塞离压缩上止点很远时就会着火,燃烧着的气体再行压缩是非常困难的,我看不行。
严寒地区起动的办法很多的,现在已不是什么难事了,不必这么费劲啊。

网友(2007-12-05):
用天然气做燃料可以在较低的环境温度下启动发动机,但同功率的发动机,用燃气比用柴油,发动机的体积前者教大,而且控制系统也相对比较复杂

网友:

早在我已知的七十年代柴油机就已经有这一套在天寒时的----预热启动装置. 就原理就是在发动机进气管处安装一个电加热装置(就有点象电炉丝,不过比那个粗宽大), 加热外界的冷空气. 还有一个就是加热机油的加热装置. 用来加热机油以减少机油因天冷变粘而增加的阻力. 通过上述两点就能使柴油发动容易启动, 当然要在使用低凝固点柴油的前提下, 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

网友:
一般在-10度以上发动机启动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现在也有卖启动液的,发动机难启动的时候往进气口喷一点,启动就容易多了,用这种方式在-20应该也可以吧,只是想要方便的话,可以在发动机进气口做一个电控阀,在启动的时候喷一点。
使用燃油加热发动机热循环冷却液的冷启动装置很多年前就有用过了,用在推土机上,在黑龙江使用的效果还可以,不过比较费油。零下三四十度可能要半个小时,不果那么冷的天了,除了汽车,其他的也很少使用了吧。

网友:
其实,现在讨论的是柴油机冷起动,这里关键一点是柴油机是压燃,冷天起动困难主要原因:1、是气缸压缩终了的温度不够. 2、机油在冷天较稠,发火转速不够。
从上面两点可以判定,冷天起动困难主要原因是气缸压缩终了的温度没有达到柴油点火温度。解决方法1:是在淡水管路中加预热器。2:是在进气管加点火器,也就是能喷柴油同时能电子点火的那种,主要功能就是预热进气温度。这两路方法都可以使气缸压缩温度升高。
上面还有老兄在计论柴油机变燃气机的事,很简单,将燃油管路去掉,在进气管路中加一套天然气进气装置,将缸头上安装喷油器的部位加一个点火塞,大体上就OK了。

网友:
其实,现在讨论的是柴油机冷起动,这里关键一点是柴油机是压燃,冷天起动困难主要原因:1、是气缸压缩终了的温度不够. 2、机油在冷天较稠,发火转速不够。
****************************************************************************
其实大家讨论了这么多,都是说的柴油机本身的一些原理问题,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没说到。就是提供起动机电能的电池在温度低时性能下降很多,这个也是造成启动困难的主要原因。现在很多大型的柴油机都采用空气马达启动机来启动,当然前提是柴油机本身带有空气压缩机:)

网友:
我是外行 但是我见过的 机器大多是几方面综合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会设计但是我会修理  但是我见过的 机器大多是几方面综合解决这个问题.
1.发动机特殊环境停机后保温 。
2.润滑油 燃烧室 机体 预热加温 。
3.启动燃料 乙醚 或启动液 自动喷射 。军车一般都是这样 的 。
4.启动电源和起动机的改进。

网友:
我现在就是做柴油机低温冷起动的研究工作,还有各位论坛朋友:冷起动是这个,而不是启动。两者读音一样但是意思不一样。国标GB/T有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