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加工45号钢用哪几把刀,什么涂层?

楼主(2006-09-27):
数控车床上加工45号钢用哪几把刀,刀上是什么涂层,顺便说说45号钢的特性

网友:

请不要重复发帖子啊:)

网友:

数控车床使用的刀具我不在行,但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的刀具选择原则还懂一些.首先对于其加工的材料和加工的性质(粗加工或精加工)选择刀具材料,45号钢材是比较好加工的材料,加工时一般应使用YT15的硬质合金刀具.其刀具的形状和角度就要根据其工件的加工要求来定的.

网友:

涂层有好多种,据我所知,可选用立方氮化硼

网友:

45#钢特性及适用范围:
1.属于优质碳素结构中碳钢,强度较高
2.淬透性差,一般以正火状态下使用
3.当机械性能要求较高时宜采用调质处理
4.冷变塑性中等,退火和正火的切削加工性能比调质好
5.主要用于强度要求较高的零件

网友:

立方氮化硼 不适合加工45号的!哪个图层是加工沾硬钢的!

网友:

数控刀具 你加工45#  要看你用什么品牌的刀片?  比如肯纳的CNMG120408MP  材质KC9225
等等

网友:

三特的用GC4225

网友:

就用YT15就行我们都是用这个刀头的,车电机轴一刀都车9-10个毫米也没问题,在普通车床上都是11-12个毫米走刀0.46左右

网友(2006-11-06):

用NS530的材质的刀具不要涂层就可以

网友(2007-09-29):
回复 网友A:

9楼的这么厉害啊?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普通车床啊?1刀车11-12mm进刀量0.46?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主轴转一圈你大滑板进0.46?

网友:
9楼用的数控床子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一般数控机床也出不了这么大的劲的

网友:
30车床就车11-12个毫米走刀0.46左右.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
用YT,YW刀都行不要搞那么复杂,另外看你主要从事粗加工还是精加工了,我觉得粗加工用YT就够了,精加工可以选好一点的刀具材料

网友:
9楼的是有太强了。11-12MM呀。是单边的吃刀深度吗。有点强哟。偶在实习时看师傅们用C630还是C6250普车单边8MM车过,那个铁削出来一条一条的有点像蓝色钢管了。要是数车的话还不知道哪个床子这么强。

网友(2013-05-13):
用数控车45号刚怎么样才能光洁度好

网友:
金属陶瓷刀具即可,不需要涂层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