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GNHL与Q345B的性能对比---[求助]

楼主(2006-09-27):
近日去一工厂验一批风管(介质为饱和蒸汽、220-300摄氏度的热空气),发现工厂用Q345B替代Q345GNHL(考登A)!!!

工厂认为Q345B相当于考登B的性能,而且力学性能优于Q345GNHL.该厂同时提出考登板国内缺货,全球范围内都缺货。

本人觉得考登A(Q345GNHL)的耐高温,耐腐蚀性能优于Q345B,由于风管属于静止件,机械性能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不接受厂家的货物!!!

求教各位大虾,Q345GNHL与Q345B的性能对比!!!

同时请告知那里有Q345GNHL那里有现货,请告知联系方式、规格、价格。

多谢!!!

网友:

要知两者的区别,先看看表示上的区别:

1.Q345GNHL钢表示由代表“屈服点”和“高耐候”的汉语拼音字母及屈服点的数字组成,在牌号后加代号“L”。
C9 o) h0 W- c P R
Q——屈服点“屈”字的汉语拼音的首位字母;

GNH——分别为“耐”、“候”两个字的汉语拼音首位字母;

345——屈服点的数字,单位MPa;

L——主要成分含有铬镍的高耐候钢代号。
( y4 P. M |
可知,Q345GNHL为屈服点345MPa、主要成分含有铬镍的高耐候性结构钢.
: k* b2 ?5 d C( t5 n3 t
2.Q345B,Q——屈服点,B——质量等级。

   A级和B级的区别就是:A级的含P量不大于0。45%,S含量不大于0。50%,而B级的P、S含量均不大于0。45%。

   通过以上,再结合楼主的实际工况,楼主提出的拒收理由是成立的。需要指出的是:Q345GNHL钢并耐高温,只是耐大气腐蚀。

楼主:

谢谢,笑笑先生!

小弟大学里学的是化工(合成)毕业后,却和化机打交道,感到很多东西都不会。

网友:

不用客气,欢迎常到社区来,也可在化工方面做指导。

网友:

Q345B,强度高、塑性及焊接性能良好,用于工程机械、交通运输、建筑机械、农业机械、家电制造、制管和轻工民用行业等高强度结构件。

Q345GNHL,耐大气腐蚀性能、焊接性能和成型性能良好。 集装箱、车辆、机械、桥梁、建筑等要求耐大气副职性能良好的结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