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硬度不够的补救办法?

楼主(2006-09-27):
曾经听有些老工人说 要回火处理

 s0 W& W/ R

也听有退火处理的

3 U4 _ \% a' D: [

谁知道具体方法---65MN

网友:


网友:

回火和退火都不能用来淬火后提高硬度,反而还会降低硬度,除了某些强烈碳化物形成元素在某个温度回火发生二次硬化使回火钢硬度升高。
淬而不硬的原因一般有3种:1、淬火温度即奥氏体化温度  2、冷却温度  3、混料

网友:

退火重淬

网友:

如果是淬火过程中导致表面脱碳而硬度没达到要求的话,重淬不一定有用

网友:

个人意见:如果只是要求表面的话,可以表面处理!
             如果是需要全部硬度的话,最好重新做一个!
              因为退火后再淬火可能会有其它问题!

楼主:

谢谢 我头贴没写清楚 应该是退火后重新淬火

如果脱碳,这种方法就不管用了吗----能否有简单的渗碳处理?

如果其他原因导致硬度不够,可以退火重淬火吗?

网友:

简单的渗碳处理只能起到表面淬火的作用,若其他原因导致硬度不够,一般退火重新淬火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说的是淬火+回火后硬度不够还是淬火后首检硬度不够的解决方法,如果是淬火+回火后硬度不够,可能是由于淬火温度不够或保温时间不够或者是回火温度过高或者表面脱碳等原因造成,具体的解决方法得看造成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来说,如果是由于淬火温度不够或保温时间不够或回火温度造成的硬度不够,可以通过重新加热淬火+回火来解决;如果是由于表面脱碳造成的硬度不够可以通过渗碳(表面补碳,碳势不宜过高--一般在0.6%C左右,时间也不宜太长)来解决;而淬火后首检硬度不够也有可能是由于材质含碳量过低或淬火温度不够或保温时间不够造成,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提高淬火温度,降低回火温度来解决,上面的解释不知道你说是哪种情况,也不知道这对你有没有用.此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楼主说的是淬火+回火后硬度不够还是淬火后首检硬度不够的解决方法,如果是淬火+回火后硬度不够,可能是由于淬火温度不够或保温时间不够或者是回火温度过高或者表面脱碳等原因造成,具体的解决方法得看造成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来说,如果是由于淬火温度不够或保温时间不够或回火温度造成的硬度不够,可以通过重新加热淬火+回火来解决;如果是由于表面脱碳造成的硬度不够可以通过渗碳(表面补碳,碳势不宜过高--一般在0.6%C左右,时间也不宜太长)来解决;而淬火后首检硬度不够也有可能是由于材质含碳量过低或淬火温度不够或保温时间不够造成,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提高淬火温度,降低回火温度来解决,上面的解释不知道你说是哪种情况,也不知道这对你有没有用.此意见仅供参考.

您的意见很全面了

您说的两次淬火中间是否都应该重新退火吗?

退火采用什么方式退火?(材质65MN)

网友:

丹阳大虾:
    我对常规热处理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因为65Mn有过热敏感性,淬透性好,易开裂,易脱碳等特点,因此我个人认为:1加热及均温时注意加热温度的控制及保温时间的控制;2重新加热返淬前我个人建议进行一次高温回火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丹阳大虾:
我对常规热处理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因为65Mn有过热敏感性,淬透性好,易开裂,易脱碳等特点,因此我个人认为:1加热及均温时注意加热温度的控制及保温时间的控制;2重新加热返淬前我个人建议进行一次高温回火就可以了

2 w' \& G. z Q

您说的1很对

8 u6 l L

至于重新加热返淬前回火还是退火 我都听到过,

唉 65mn确实容易脱碳 多次加热 质量难保啊

" I/ M D

(俺是机械和热处理的新手 半路出家 还请版主及各位真正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硬度不够,重新高温退火后再淬火.
如不能再用热处理方法解决,用表面处理方法(如镀硬铬 ,喷镀硬质合金)

网友(2007-09-20):

通常情况下,硬度不足可能是由于残余奥氏体过多造成,可以再进行几次淬火(温度一次比一次低一些)。通常在淬火后零件表面的组织为马氏体+少量残余奥氏体;有些材料通常在一次淬火后会有大量的残余奥氏体存在,需要进行反复几次淬火才能得到足够的马氏体,同时先前生成的马氏体相当于进行自回火,故还能消除大量先前留下的残余应力。

网友B(2008-03-11):
太复杂啦

看的头疼。这些淬火回火,退火正火什么的,
又没有一个明显的温度界限,有些达到的效果还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啦

看的头疼。这些淬火回火,退火正火什么的,
又没有一个明显的温度界限,有些达到的效果还是相同的

呵呵,这位大侠是说笑吧,如说真的则要好好再看一看热处理方面的书了.

网友:
若不是搞热处理,或没有干过,你说得怎样清楚,别人也很难理解啊,告诉亲人说自己是干什么的,还不如直接说是“打铁的”

网友:
不错啊!

同意上面几位的看法!
那如轴承钢的淬火有什么特点呢?
小弟我在一家私营企业里,这个问题是应该懂一点最好了,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