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泥浓缩和脱水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6-09-27):
污泥浓缩和脱水的方法,如果有同行,希望不吝赐教.

大家共享.

网友:

问题描述得不够清楚。请补充说得细致一些,好让别的工程师帮助你。谢谢!

网友:

辽宁人侠好,我在山东见过一种“煤泥”处理设备,产地大概就是辽宁或者是东三省之一,他们公司的煤泥处理设备可谓国内最为先进了,是一种挤压式的,出料是饼状的。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煤泥处理设备”上借鉴一下。因为煤泥很多时候是相同与污泥的!

网友:

辽宁人哥们:你的附件里不是已经说了几种方法了吗?你要的是什么方面的帮助呀!我没看明白。是要相关的设计吗?

楼主:

我是说大家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
一块研究一下.
我没想问什么?

网友:

很多

网友(2007-02-04):

在污泥脱水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中我有技术,联系13589625584

网友(2007-04-15):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淤泥固化,然后再好好的利用!

我们公司就是做淤泥固化的:

通过向淤泥中加入固化材料使淤泥固结,并达到工程运用的标准,使原来废弃的淤泥通过固化可以用于填土,道路建设,堤防工程,建筑材料等领域,成为一种高性能的土方材料。

网友(2007-05-21):

我们用的是 污泥压干机

网友(2008-01-17):
我们用的是带式压泥机,脱水在30%,美国进口的。效率很高,正在研究,故障率极低

网友(2008-09-05):
你可以使用压滤机,脱水效果超好,你可以现看下网站WWW.RCYLJ.COM。或者直接打电话询问,15882332865

网友(2008-10-08):
你可以参考一下www.fssog.com上面的设备,我设计过带式压滤机。

网友(2009-07-03):
楼上,请问滤布走的还是震动的方式卸泥块的?

网友(2009-12-17):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0-05-07):
大家都是老前辈,我来学习学习。一山更比一山高。

网友(2013-01-17):
我们有最先进的真空带式过滤机,QQ845119676

网友(2013-03-19):
主要看污水处理前含水率有多少,一般在99.2%以下可以考虑机械浓缩。
脱水主要看需要的脱水率是多少,一般情况用脱水机脱水含固率在20%~25%左右,如果再高需要考虑污泥干化处理。不过国内的技术不是很成熟。

网友(2014-07-29):
楼主,自己提问的怎么还要积分啊,请恕我不能够帮助你了

网友(2015-01-02):
浓缩,压滤压榨

网友(2015-04-04):
污泥浓缩可建浓缩池或罐,而脱水设备主要有卧螺离心机,带式压滤机,板框压滤机,真空过滤机等,具体使用寿命设备,是看物料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