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装配工艺方法和注意事项---[请教]

楼主(2006-09-27):
请问,装配螺纹连接件时,有什么具体的工艺要求,或有什么注意事项?

比如手法、工具等。

网友:
Re: 螺钉装配工艺方法和注意事项

在装配螺纹时,许多人喜欢拧特别紧,其实是错误的。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德国人拧螺纹,一般在拧紧后松开半圈,说这样更牢固。

网友:
Re: 螺钉装配工艺方法和注意事项

德国人严格按设计力矩拧,如果你看到他们干活,就知道了,他们用力矩扳手,我国工人是凭感觉拧,给德国人干活时,人家不让.

大螺栓是用液压拉伸器的,不拧.拧的不利于防松.

6 X G

我国老工人有各种各样的习惯,有些合理,有些不合理.

网友:

哈哈,我们曾经用过力矩扳手,但是工人不习惯,所以....

网友:

我原来在的地方就是要求高的地方就用力矩扳手 按力矩扳  但是 要求一般的就是工人靠感觉了
现在换个地方遇到大力士 老把螺钉拧毛 说了还不听真郁闷

网友(2006-11-07):

力矩扳手也不完全准确,螺栓的力矩和材料均匀度、摩擦力及螺牙变形有关,但我国的螺栓质量不过关,导致摩擦力和螺牙变形不均匀。

网友(2010-05-17):
六楼分析的很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