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附近有做激光表面处理的吗?

楼主(2006-09-28):
QT500铸件, φ340*27实心料, 有个平面要激光相变强化(即激光表面处理),现只联系到钢套(内表面)处理单位,

 ^) `$ G: C3 S

求助:在杭州或杭州附近是否有能(激光)平面处理的单位。

楼主:

激光相变强化(表面淬火);
            激光束照射到金属表面时,由于激光束具有高能量密度,工件被照射部位的表面薄层很快被加到相变温度以上,加热时间极短,表面薄层以下及未被照射的部位仍保持冷态.激光束光斑移动后加热停止,被加热表层的热量迅速向周围冷态金属传递,使表层急剧冷却,达到相变强化的目的.
           激光加热表面处理工件不易变形,表面光整,可得到较高的表面硬度,比传统的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对铸铁的效果更为突出可达3--4倍.
(QT600-3  硬化层深度0.35mm   HV800-1056)

楼主:

到目前为止杭州还没找到加工单位,现改真空渗氮处理,效果怎样,待热处理后再告诉大家.

网友(2006-12-19):

我是浙江嵊州的,搞专业激光热处理。

楼主:

外协员找了家离子渗氮处理单位,
外协单位说是球墨铸铁弄了个碳氮共渗(软氮化),单面变形量0.35mm左右,在搞什么名堂??
跟他们说了,要低温离子渗氮。

谢谢4楼;以后有事找你。对前期机加工有什么要求?还有发黑处理谁做。

楼主(2007-03-17):

今天(3月17日)送零件到了4楼的单位,委托加工。
原先对激光淬火没感性认识,今天看到了设备,激光淬火过程,并和4楼技术沟通.
工件可以放在平板工作台上或夹在旋转分度头上,激光头可以摆角度和X、Y、Z方向移动,编程走轨迹可加工异形工件.
加工完后用手触工件感觉是100C左右(而渗氮温度是400C左右),
初步判断:变形量应该是很小小的,硬度也能达到较高的值。
其他的因还没有经实际使用的检验,就不说了,
专业方面的知识请4楼来介绍。
谢谢4楼

网友:

谢谢6楼
激光淬火对变形量确实很小,大件可以做到不变形,而且对异型的工件确实有很好的效果.我已经对纺机凸轮轴和模具一类做过处理.现在应用效果都很好.

网友:

请问在哪里做激光淬火,请告知,急!!!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