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裁间隙的影响

楼主(2006-09-28):
                                     冲裁间隙的影响

3 E o

一、 冲裁间隙的概念
冲裁间隙指凸模刃口与凹模刃口之间的间隙。
       Z=Da—dt
       Z ----冲裁间隙
       Da ----凹模刃口尺寸
       dt ——凸模刃口尺寸
  Z正常:上下微裂纹重合。
有单边间隙与双边间隙之分。

二、 冲裁间隙对冲压的影响
1、 对断面质量的影响

2、 间隙对尺寸精度的影响。
由于弹性变形的存在,冲裁结束后出现弹性恢复,使尺寸与凸凹模刃口尺寸产生尺寸偏差,而弹性变形大小与冲裁间隙有直接的关系。

3、 间隙对冲裁力的影响
冲裁间隙对冲裁力的影晌规律是间隙越小,变形区内压应力成分趟大,拉应力成分越小,材料变形抗力增加,冲裁力就越大。反之,间隙越大,变形区内拉应力成分就越大,变形抗力降低,冲裁力就小。间隙达材料厚的5%-20%时,冲裁力下降不明显。
当单边间隙Z增大到材料厚度的15%-20%时,卸料力为0。

4、 间隙对模具寿命的影响
由于工件与凸、凹模侧壁之间有磨擦的存在,间隙小,磨擦大,模具寿命短。冲裁过程中,凸模与被冲孔之闻,凹模与落料件之阀均有摩擦,而且闻隙越小,摩擦越严重。所以过小的间隙对模具寿命极为不利,而较大的间隙可使凸模与凹模的侧面与材料间的摩擦减小,井能减缓间隙不均匀的影响,从而提高模具的寿命。

5、 合理间隙值的确定:
间隙的选取要使冲裁达到较好的断面质量、较高的尺寸精度,较小的冲裁力,较高的模具寿命。
合理间隙指一个范围值,最大合理间隙,最小合理间隙。间隙的确定是综合考虑上述各个因素的影响,选择一个适当的问隙范围作为合理间隙。其上限为最大合理闻隙,下限为最小合理间隙?即合理间隙指的是一个范围值。在其体设计模具时,根据工件和生产上的具体要求可按下列原则进行选取:
(l)当工件的断面质量没有严格要求时,为了提高模具寿命和减小冲裁力,可以选择较大间隙值。
(2)当工件断面质量及制造公差要求较高时应选择较小间隙值。
(3)计算冲裁模刃日尺寸时,考虑到模具在使用过程中的磨损会使刃日间隙增大,应当按Zmin值来计算。
确定合理间隙的方法:计算法、经验法、查表法.

楼主:

哈哈,说得不完全对,大虾门有其他意见请说处来听听,也好共同提高

网友:

既然谈到间隙的影响,到底多少(间隙)为最佳?
请具体阐述!

楼主:

二楼的大侠你好  在上述中提到,确定合理间隙的方法:计算法、经验法、查表法  其实最关键还是经验.查表与计算只是理论数据(要根据产品精度要求,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大侠需要我帮助QQ:706310492

网友:

凸凹模公称尺寸的选取对零件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决定模具间隙。

网友:

楼主说的,对于通常设计是合理,但对于无毛刺冲材要另当别论啦

网友:

我赞同,追风所说的,理论只是指导一下,设计时,主要参考本厂实际情况,好多实际板材性能和理论值差别比较大,可以试冲后决定,

网友(2007-11-03):
楼主说的,对于通常设计是合理,但对于无毛刺冲材要另当别论啦

5楼说的无毛刺冲裁真能达到吗?(料厚0.5以下)

网友(2010-03-17):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说的太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