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轴承

楼主(2006-09-28):
哪位大侠提供一些磁悬浮轴承的技术资料!!

 S5 n

网友:

我倒是记得在我老婆的公司图书馆里见过一本有关磁悬浮轴承的书,比较老的,也是翻译的,但是不巧,我即使借也得等到下个月中旬,而且借出来怎么扫描呢?书很不好扫描的.

网友:

没研究过,还望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

好像是顶尖的技术,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磁悬浮轴承(Magnetic Bearing) 它主要利用电磁力原理,工作时磁浮力吸住轴,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并成360°定轨定点稳定旋转。轴心与轴承并无直接接触摩擦,故低噪音、耐高温、震动小、长寿命.

网友:

大致的情况楼上的已经说了,发个图片作为补充吧。

网友:

看原先看过一篇文章也是讲磁悬浮轴承,主要是介绍它使用在电机上.

因为是无接触的,所以能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

出笼的包子 : 你发的资料的图片里电磁极性都是同性的吗?
                   也就是说里面线圈的极性都是一个极性吗

网友:

里面的线圈是电磁铁的一部分,全部通电时可以控制各线圈的电流大小使电磁铁的吸力大小不同,从而使中间的轴悬浮起来,受到干扰后向某一边靠近时,传感器接收到后把信号传给控制器,控制器通过功放改变各电流,其实物理机械上的原理很简单,真正的难点在于控制,因为要求控制系统反应快所以硬件必须要具有高实时性,成本高是这项技术最大的缺点,类似原理的上海磁悬浮列车亏得很惨。再放个控制结构简图。

网友(2007-08-28):

还有做磁悬浮轴承的吗?想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