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锈钢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楼主(2006-09-28):
请问各位:冲床冲压不锈钢是应注意哪些方面?我在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的情况,用什么型号的机油由于利于冲压不锈钢?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不锈钢含镍、铬等成分,本身粘性较高,所以在冲压过程中会有很多细小的铁屑粘在凸、凹模刃口,造成崩刃,建议楼主用粘度高的机油即可

网友:
国防军

上面的问题其实可以参考通快公司数控冲的方法,在自动冲床上加上高压风机进行改造,用强排方式抽走废料.

改造资金估计在5000元左右,完全免除后顾之忧!保证无废料带出模具.

哈哈!提供参考!我也没有改过.但原理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成别怪我哈!

网友(2006-11-21):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还用激光切割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模具的成本?你用在好的机油也没用!
什么模具都会损坏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我正有一批产品需加工,年12000件的量,现模具已开,快试模,请问大虾们冲压过程及生产转工序时、抛光时、包装时需注意哪些问题?0.4mm的304BA,拉伸件。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不锈钢表面最好贴上保护膜,这样能够有效的预防表面擦伤。

网友:
Re: 国防军

这个帖子没有看懂啊,什么意思,请楼主说明。是针对哪个问题回帖的呢?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大虾是指在冲压时要贴、且冲压完转工序时也要贴吗?

网友(2007-01-01):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加工一定量的零件后,拆模研凹凸模刃口。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我看你们内部应该先分析一下,找到问题所在,可能不是机油的问题,磨具本身是否存在设计问题
可以用排除法一一排除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首先你要说明你的板材厚度,其次是模具尺寸。如果没有这两项你的问题让大家不好回答,最好说明你用得模具尺寸,板材厚度,机床型号。以便大家帮忙找出原因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不关机油的问题,主要是模具的选材和模具间隙和冲压速度。

网友(2007-03-18):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正常
冲不锈钢的时候就是特费模具的可以选用带涂层的冲芯

要是AMADA的机床可以选用APH材质的冲芯可以延长冲芯寿命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13楼的大哥说的对,冲压不锈钢时模具间隙要大一点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不锈钢本就是难加工的,先把模具本身问题排出才找其它的吧,对于冲压来说,加什么油是次要的吧

网友: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13楼说的正确

网友A(2007-04-21):
Re: 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用什么型号的机油?---[请教]

1.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和用什么型号的机油没有必然关系。
2。间隙选择板厚的25%左右
3。模具越粗糙越容易形成积屑瘤,模具越容易损坏
4。可以选用材质为LD的模具,模具厂都知道这材料
5。最好使用带涂层的模具
6。板厚超过2.5mm需放慢冲压频率

网友:

3楼解决方案对于薄板冲压时废料反弹会有很大作用,对于模具损坏用处不大。

网友:

冲压不锈钢模具磨损快与材料没关系 是模具的问题 建议渡钛 最少可以提高模具寿命的5-8倍,甚至10倍 其次考虑间隙问题 国内模具肯定不行 建议考虑国外的。

网友(2007-05-22):

还要注意下模容纳的废料阻力是否过大,对冲针寿命有影响。
注意冲速及润滑。

网友:

和模具本身有关,与机油没多大关系,我们冲不锈钢从来不用机油,我们的模具材质也不怎么样,主要是磨的好,编程配模比较合理。还有我们一般就冲1.5~2.0MM的。

网友(2007-07-18):

2.5以上的不锈钢最好激光 可以在板上刷一层 68号导轨油

网友(2007-11-06):
冲不锈钢比较不错的模具材质 瑞典壹胜佰的ASSAB-88 专对不锈钢

网友:
我们准备冲3.0的钛钢板,不知其硬度和不锈钢相比如何?
能不能用数控冲操作??

网友:
嗯嗯
其實用激光跟沖床都各有各的消耗品吧
激光要消耗的是鏡片
沖床要消耗的是油跟模具損傷

网友(2007-12-22):
应该跟机油无关,18楼的叙述很详细。

网友(2008-01-26):
引用 网友A:
1.做不锈钢的时候总是遇到模具损坏,和用什么型号的机油没有必然关系。
2。间隙选择板厚的25%左右
3。模具越粗糙越容易形成积屑瘤,模具越容易损坏
4。可以选用材质为LD的模具,模具厂都知道这材料
5。最好使用 ...

看来18楼是真正的模具师

网友:
做不锈钢一般厚度在1.0~2.0左右,2.0以上3.0以下用RO,OB模具没问题,外形最好用光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