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测量选哪种

楼主(2006-09-28):
有哪位高人仔细的讲述一下,怎么使用硬度指标啊,我们知道常用的有布氏,洛氏和维氏.布氏一般测硬度低点的,比如450HB以下的,而洛氏和维氏都可以测高硬度的物体,但是每一种还有很多不同的划分,比如维氏有HV5,HV10,HV20等等,那怎么来选用那一种硬度选哪种数值呢,有没具体的规定啊.

网友:

看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告诉你有些F/S的.

网友:

1.根据地域
  中国布氏,洛氏常见。
2.根据行业
  橡胶,塑料布氏,钢铁布氏,洛氏。
仅供参考。

网友:

布氏硬度只适用测量硬度小于HB450的退火、正火、调质状态下的钢、铸铁及有色金属的硬度。

, |: f1 J8 J w" e/ }

洛氏硬度HRA适用于测量表面淬火层渗碳层或硬质合金材料;HRB用于测量有色金属、退火和正火钢等较软的金属;HRC用于测量调质钢、淬火钢等较硬的金属。表面洛氏硬度只适用钢材表面渗碳、渗氮等处理的硬度,以及较簿、较小试件的硬度测定。

% \% @3 X e f

维氏硬度广泛来测定金属簿镀层或化学处理后的表面硬度,以及小型、簿型工件的硬度。

网友:

常规表示有布氏(HB)、洛氏(HRC)、维氏(HV)、里氏(HL)硬度等,其中以HB及HRC较为常用。
HB应用范围较广,供货状态常用, Cu、Al也可用 。HRC适用于表征高硬度材料,如热处理硬度等。两者区别在于硬度计之测头不同,布氏硬度计之测头为钢球,而洛氏硬度计之测头为金刚石。
在一定条件下,HB与HRC可以互换。其换算公式可大概记为:1HRC≈1/10HB。
HV-适用于显微分析,Cu、Al也可用。
HL-手提式硬度计,测量方便,但对样品厚度有要求。

网友(2006-11-16):

好像有些材料习惯于用一些特定硬度表示的

网友(2008-07-04):
零件要求测什么硬度,就用什么硬度。方便的很,

网友:
这要看你的零件的材质了,被测量零件有没有热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