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网“目”的定义---[请教]

楼主(2006-09-28):
选择滤网时用到过滤精度“目”,关于“目”国家标准是否定义的呢?望赐教。

网友:

目的字面含义是“网眼”。

网友:

目是表示网孔的英制单位,目数是每英寸的网孔数,有专门的标准,你可以查一下便知.

网友:

筛网的标准是GB5330-85(全称是工业用金属丝纺织方孔筛网),我们这个论坛上好像没有这一标准。以往一般习惯用“目/寸”,如5目/寸,意思是每英寸有5网孔数,注:1英寸为25.4mm

网友:

单位面积空的数量

网友:

四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2011-05-08):
供大家参考。

网友:
学习到新知识了,,,,,,,,,,,,,,,,,,,,

网友:
学习一下,,,,,,, $ i* k+ C* S: p

网友(2012-03-09):
学习学习,网目的定义原来如此

网友:
目是表示网孔的英制单位,目数是每平方英寸的网孔数,即单位面积的网孔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