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拉力与弹簧的长度有无关系?

楼主(2006-09-29):
请教各位高手,弹簧的拉力与弹簧的长度有无关系.另外,我有一弹簧要做,是出口产品上的,簧丝直径为1.6毫米,外园直径为12毫米,是拉簧,能承受4.8到5公斤的拉力.请各位高手提供一下能做了此弹簧的厂家.谢谢各位.

网友:

力不是人为加的吗

网友:

我回头找人问问

网友:

和长度没有关系,主要取决于弹簧的刚度kd及其变形量

网友(2007-04-19):

楼主问的是不是最大拉压力呀?

网友(2007-12-03):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弹簧的拉力与弹簧的长度有无关系.另外,我有一弹簧要做,是出口产品上的,簧丝直径为1.6毫米,外园直径为12毫米,是拉簧,能承受4.8到5公斤的拉力.请各位高手提供一下能做了此弹簧的厂家.谢谢各位.

成反比,但抗拉系数与材料程热处理有关。

网友:
弹簧的作用力应该取决于弹簧在弹性形变内的变形量与弹簧弹性模量的乘机,与弹簧的长度应该没有多大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