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钢热处理

楼主(2006-09-29):
请问大家,GCr15的热处理工艺是怎么样的,硬度能够到多少,

网友:

加热温度:1050-1100,

开轧温度:1020-1080,

终止温度:8900-850,

0 u8 X j

保温:810-790,6小时,炉冷至710-720保温2小时,出炉空冷。

830-845油淬,150-160回火2。5小时,HRC61-65。

轧制时,要特别注意温度,该钢脱碳倾向严重。

网友:

补充楼上的
退火温度 780-810    197-228HB
淬火温度 830-860     62-66HRC
回火温度 150-170     61-65HRC

楼主:

谢谢楼上

网友:

建议在粗加工过程中增加预备热处理--球化退火 ,如是锻件更应如此

网友:

非常同意5楼的建议,GCr料最好都采用球化退火处理,特别是需要高频淬火件更是如此,至于淬火温度资料上到处可查,而回火温度则需要根据零件大小,淬火状态及回火后的要求硬度而定,一般小件在170-200度回火后硬度仍可达到60HRC以上

网友:

但是获取过高的硬度会造成表面裂纹倾向,建议在高硬度产品座探伤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