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向各位网友致歉!

楼主(2006-09-29):
1、阀阵:用于啤酒饮料行业,AS-I控制;

2、小型CIP:饮料行业,PLC控制;

3、转包机:包装线上其中一台机器,功能是让饮料盒的所有外表面在大箱包装中统一向外展示。

网友:
Re: 发一些产品图,让大家了解我。

大侠:活干地挺好,那个灌装线比较小,是装什么的。

饮料行业竞争激烈,活还好干吗,可以开拓一下小国的市场。

另外,卫生级的管件这些年价格涨地厉害吗?AS-i总线用谁的?西门子的挺贵的,欧洲的饮料线用他的。

楼主:
Re: 发一些产品图,让大家了解我。

不是灌装,是清洗系统,我们称:CIP,这个可以说是微型的,两个方形容器分别是已经稀释的酸和碱,通过系统自动运行,把酸和碱分别打出去,清洗饮料厂的管道与容器;
这个行业竞争也非常激烈,只能在质量与服务上争取客户。目前本公司业务还可以,挺忙的。前两天在与老板闲聊是,听到主要是欧洲的客户对我们的质量还能认同;
小国的市场我们也了解过,档次稍低了些,比较适合国内一些民营企业去开拓;
由于材料价格影响,卫生级的管件没有办法不涨价,低价的材质一定没有保障;
我们及我们的客户比较钟爱西门子;
谢谢熊兄!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
Re: 发一些产品图,让大家了解我。

憨老马 网友好!

昨天,上午到协作厂,下午回来就匆匆到此浏览那些没看过的帖。总怕漏掉一些精品帖。
其中就看到了你的这个作品,下载保存,过后再看。
今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细看,真的不错。
因为,我经常与各种行业的革新与改革、改造打交道,所以,我一般在网上关注的是机械
结构中的一些巧妙之处及一些机械中的特殊功能都是怎么实现的。
我对你的“3、转包机”进行了解析,你看对否:
//********************************************
3、转包机:包装线上其中一台机器,功能是让饮料盒的所有外表面在大箱包装中统一向外展示。

其功能是这样实现的:当传感器检测出饮料盒反向时,翻转机构逆时针转一个约45度角将盒顶住,
然后,翻转机构顺时针旋转,将盒引入Y方向空出的空间,利用与X方向的传输带行成的转矩,
完成其转向功能。

对否?
Syw   060930---04.06

楼主:
Re: 发一些产品图,让大家了解我。

楼上网友您好!
我那机器与您所言的稍有差异。因为从灌装机出来的饮料,其包装盒方向是一致的。转包机的功能是要把其中部分的饮料盒子反转,此部分反转的饮料排在最后与正常方向的饮料组成一个大包装,这样就能达到饮料盒子的所有正面都能向外展示的效果。

网友:
Re: 发一些产品图,让大家了解我。

憨老马 网友好!

明白了,你要的四个方向都为正面,信号来自于程序预先设置。

//*****************************************

我想知道的是:就其转向原理,我在4楼的陈述是否正确。请给个肯定或否的答复。

你回答后,我将不再回谢,因为你的这个帖的标题在主页上如果配上我的网名,

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象是我的作品。

谢谢!

syw   060930---08.04

楼主:
Re: 发一些产品图,让大家了解我。

不是,是使用计数器的方法,待正常方向的产品走过后,紧接而来几包利用现成的气动元件将其反转。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2006-12-19):
Re: 发一些产品图,让大家了解我。

老马师傅,您的帖子太早了。我没看到 。能把图发到我的邮箱,好吗?

楼主:

断刀,您好!
刚把转包机的照片打包发到您的邮箱,请查收,有问题可以回邮询查。谢谢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