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板输送机原理或相关介绍---[求]

楼主(2006-09-29):
我要做刮板输送机  不知道原理或相关介绍在什么书上找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大侠:先看,《连续运输机》,机械出版社。

再看,《运输机械设计手册》 化工出版社。

3 |7 e, \ u% B! d) i

如果是要设计运输机,那得找相关的设计院或工厂,

网友:

输送机的主要用途是:适用于水平或倾斜输送各种小块状、小颗粒状、粉状等散体物料。物料温度分为两种,普通机型( ≤120℃)、热料机型(100~450℃)。 输送原理:刮板输送链以一定链速运行时,使封闭机槽内散料间的内部压力增加,当散料间的内摩擦力大于物料与机槽壁间的外摩擦力时,拉动物料与之形成连续料流。 设备特点:设备结构简单、体积小、密封性能好;可实现多点加料、多点卸料。对输送飞扬性、有毒、高温、易燃易爆物料可改善工作条件、减少环境污染。

网友:

最好是找煤炭工业出版社的矿用刮板输送机教材
要注意用在不同场合的刮板输送机设计重点不同:
分为地面,井下两个大类
井下工作面刮板输送机配套要求较高

网友(2006-10-31):

有专门企业作这些东西,可以找样本看一下

网友:

用刮板把两根链条连起来,链条可以每节有刮板,也可隔几节一个刮板,由驱动装置带动链条运动,用刮板把粉料刮走。原理大体这样

网友:

现有的手册有TⅡ(A)型带式输送机设计手册<冶金工业出版  DTⅡ型固定式带式输送机设计选用手册<冶金工业出版  J% g4 U TD75型通用固定式带式输送机设计选用手册<机部带式输送机联合设计组  输送机械标准汇编<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  它所依照的设计标准有国家煤炭XX标准MT821-1999,MT/T627-1996,GB10595-89还有很多的设计标准.还有电机的选择标准,支架的设计标准,等很多的国家标准,建议查相关的资料

网友:

我就在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里面,有问题可以找我.邮箱haitaozhang200@163.com

网友:

    你的标准能发到我的邮箱吗jtglnjzh@163.com    重谢了!!!

网友(2006-12-12):

7楼的,你的资料有电子版的吗?

网友:

没有.电子版的我还没有见过,因为都是好几年前的资料了,电子版的好象是没有.有空了我把公式传上去

网友:

问一下7楼的,有没有<煤矿专用设备设计计算>书的电子版,或其他煤矿设备的电子版的设计资料.

网友:

没有,有也是很小的计算器,只能大体上算出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不能准确.

网友:

看看煤矿运输机械吧

网友:

楼主可以到相关专业的大学看看,有没有教材,如阜新矿院或鸡西矿院(哈尔滨科技学院),中国矿大等

网友:

煤矿机械有讲述

网友:

刮板输送机我门公司也涉及到,是用在除尘设备上的,主要是把收集来的尘土输送出去。
这个设备也就是用链条带动刮板,没有什么精深的东西。

网友(2007-03-16):

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化工出版社,里面各种输送机都有。
望山石:你说的是埋刮板

网友(2007-08-01):

好多输送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的呀,自己买一本.

网友:

谁有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的??

网友(2007-09-15):

帅哥那你有没有发一些皮带输送的设计资料...我学习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07-10-31):
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就是电机带动链条,使链条上的塑料刮板将物料带走。我们公司就涉及到u型刮板输送机

网友:
我们工厂有使用许多的链运机的,如果楼主需要请站内咪我,我发图纸给你。
由于是进口设备,涉及的设备的版权,还是不公开的发到社区算了。

网友:
刮板输送机说明书

刮板输送机说明书

网友:
大家,谁有煤矿机械化综采方面的书吗?

网友(2011-06-14):
自从收费之后,我就不敢下资料了,不然会从中将掉下去了。
找点资料,上传之后再说吧。

网友(2012-08-21):
附件是GBT10595-2009 带式输送机最新版本......

网友(2012-11-12):
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些输送设备的,刮板输送机,斗式提升机等!!不懂的可以call我!!

网友(2022-11-14):
哪里有专业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