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车床主轴转速?---[请教]

楼主(2006-09-29):
各位师傅,我现在在改进专用设备,需要多级传动。现在想知道车床的精确转速,可转速表又坏了。请教大家,车床的主轴转速怎样计算的啊,电机动力不是直接传到车床主轴的,又该怎样计算?

网友:

能说详细一些吗?机床使用说明书上应该有的呀。

楼主:

现在新买了自动设备,由于需要改动,所以要更换皮带盘。电机动力由皮带盘传到另一皮带盘后再传到主轴皮带盘。厂里转速表又坏了,不知道更换皮带盘后主轴的具体转速 和转数,所以请教大家具体的计算方法。

楼主:

谁能帮我啊  急用

网友:

机床具体型号有吗?主轴箱上面有没有调速手柄?你想要改后的转速是多少?

, j: k' m# ] G- @

粗略算法:电机皮带轮直径为a,主轴皮带轮直径为c,中间带轮直径为ba、bc

主轴皮带轮转速 = 电机额定转速 x (a - 5) ÷ ( ba - 5) x (bc - 5) ÷ (c - 5 )

楼主:

谢谢啊  我改的是全自动仪表车床,没有调节手柄的.是用来割槽的,车床出厂是设计的车外圆,所以要改动.还要考虑产量,也就是机械手每分钟喂料的个数,所有的运动部件动力都来自一台电机,要设计到最高产量和主轴最佳转速.再请教下,做不锈钢产品车外圆最佳转速是多少?割槽呢?还有,如果没有中间轮是怎么计算的呢?再次谢谢!

网友:

最佳转速要根据你所用的刀具材料及切削液情况而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查刀具厂商的样本,上面有切削不同材料时的最佳转速(如果机床刚性差些的话,要比他的转速低些才行)。以此为基础数据,再根据实际情况摸索出最佳切削参数。

楼主:

没有中间轮怎么算呢?谢谢

楼主:

前辈 能教下无中间轮的计算方法吗

网友:

我写的仅仅是粗略算法,想精确算的话,找本设计手册,三角带传动部分,根据带轮槽参数确定是哪种型号的三角带,得到皮带轮的精确节圆直径,利用节圆直径计算,就不必再减 5 了。

粗略算法:电机皮带轮直径为a,主轴皮带轮直径为c

主轴皮带轮转速 = 电机额定转速 x (a - 5)  ÷ (c - 5 )

楼主:

哎  我都晕了,开始是三角带 过中间轮过后又是平型带 到平型带后是不是不减5啊

楼主:

飞虎师傅 ,再打搅你下,我今天测量了下几个皮带轮的大小。现在车外圆的车床出厂设计的尺寸分别是:电动机转速1400 电机皮带盘直径150 中间轮直径95 115 主轴皮带轮直径70 。其中115和70是平型带。 照你的公式计算 结果应该是3705 转车外圆有这么高的转速吗?现在这车床在正常生产。

网友:

平带不需要再减5
主轴转速大约 3680转/分钟 了

网友(2006-10-30):

具体 还  的看实际的情况啊

网友:

找个机修师傅,打开车头箱,按照齿轮,皮带盘等,自己算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上页楼上的虾女好方法!

      对阁下的机床实际情况,如果要是算外部皮带轮减速的话,直径比算下来也可以用;
 }* }
      另外,主轴转速和加工节拍是由工件材料/刀具材料/主轴有效功率/加工尺寸/加工工艺和阁下机床本身的刚性等诸

多问题共同决定的.

      再次,要有一个概念:4000转/分的主轴转速不见得快,反之,1转/分的主轴转速不见得慢. 因为加工的本质是......刀

与待加工工件的相对速度差.这个数值是很好查到的.

      最后,祝你圆满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

网友:

有没有专家啊~

 我也想了解啊

网友:

支持15楼意见

网友:

你要计算出主轴转速,第一步先算出中间轴转速n  n= 主动(电动机)皮带轮直经d  / 被动(中间轴)皮带轮直径D X 电动机转速n=150 / 95 X 1400=1.5789 X 1400 = 2210.5转/分,第二步才能算出主轴转速N N=主动(中间轴)皮带轮直经D / 被动(主轴)皮带轮直经D1 X 中间轴转速n=115 /70 X2210.5=115 / 70 =1.2468 X 2210.5=3130.5转/分。按你提供参数通过上述计算车床主轴转速为每分钟3130.5转。但你用转速表来检转速、一定有出入、因皮带传动时,其张力的大小,就不能保证准确的传动比。你介绍的机床电动机输出是采用三角皮带传动、三角皮带传动时,工作面之间摩擦力则靠侧面来工作,在受力作用下,接触面上能产生较大正压力,因此在同样的张紧条件下,三角皮带传动能力接近平皮带的三倍。所以采用三角皮带来传动,是提高皮带传动能力,在中间轴输出是采用平皮带,平皮带是靠底面与皮带轮表面之间的摩擦来工作,平皮带传动是有弹牲的传动,传动时能缓和载荷的冲击,并可在过载时,靠皮带的打滑,来防止其它零件损坏。

网友:

做过车床吗/
没做过去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主轴转速大约 3680转/分钟

这个转速并不是很高啊~~~

呵呵

网友:

主要是看机械上皮带轮的公式了~~~

可以查查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