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变频电机解决同步问题

楼主(2006-09-29):
<>(1)电控系统根据各个编码器的转速,由PLC自动调整各个变频电机的转速,变频器的误差在千分之1.
<>(2)电控系统根据各个变频电机输出的电流大小(力矩大小),控制各个电机的转速.
<>两个回路可同时进行调速,使得电机同步更加准确可靠,应用广泛.

网友:

说的有点含糊

网友:

老大,能不能讲详细些

楼主: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了 我这只讲了概念性的原理。
<>如起重机大车行走电机同步 需要绝对编码器(测量轮)加增量编码器(电机轴) ,每隔30米导轨上要放感应传感器来使编码器复零,减小累计误差.
<>

网友:

谢谢机器人的介绍,许多问题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作出判断,来解决问题的!

网友:

中国机器人 及各位网友好!

楼主讲的是:大跨距起重机运行时,跨距两边各自独立的行走机构,如何保持平行的问题。

此题目中说的是电气方面的术语,为便于从事机械方面的网友理解,请允许我将此题目用

常识用语翻译一下:

//***************************************

变频器驱动器:为三相交流电机提供频率可变的三相交流电,频率快,电机转速快。

绝对编码器:在此理解为-------行走距离计量尺----

增量编码器:在此理解为------电机转速表

计算机:在这理泛指----计算机--单片机--PLD

//***************************************

理想的状态是:启动后,计算机向左右两个变频器发出的频率相同,此时,两边检测

出并送给计算机的行走的距离数据,和电机转速数据也应该相同。

计算机时时对左右两边的距离数据进行比对,当发现距离数据不一致时,则将距离少的

一方的频率加快,电机转速增加。

syw   061002---16.41

网友:

同意开门造车大侠的方法,与本人的想法一致!

网友:

六楼的大侠!我现在是链条,上面装两个驱动,是不是用两个变频器控制就可以了啊?两个变频器要用同一PLC程控?还需要电眼测速,电机转速等等??/
  我可不可以用两个伺服电机呢?

网友:

用两个伺服电机就要保证两个电机发出的伺服脉冲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