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管与QAl9-2接头的焊接工艺---[实际问题讨论]

楼主(2006-09-29):
要求紫铜管与QAl9-2接头焊接后做6MPa的压力试验.且焊缝要求有良好的耐海水腐蚀性.

应该采用怎样的焊接方法合适,用什么焊丝,焊剂.焊接的参数如何等等.

0 v M

请各位大侠热情参与!谢谢!

网友:

我觉得用铜焊就行 或者银焊

楼主:

银焊虽然可以焊,但是不能耐海水腐蚀.

 铜焊的焊丝,焊剂和参数如何选择?请焊接高手指点

网友:

什么结构请说明?焊接接头需要耐腐蚀?

楼主:

就是普通的液压管路和接头的焊接,由于使用是在水(海水)下的,所以要求耐海水腐蚀.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2006-12-06):

问题已经解决,不知有谁想要这种焊接工艺的

网友:

介绍一下怎么解决的,让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