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和20到底怎么区别?

楼主(2006-09-30):
检验这两种材质需要怎么检验?好象化验含C量不行

网友:

主要还是杂质P、S的含量不一样,另外Q235存在的Cr、Cu、Ni含量很少

网友:

有经验的师傅看火花就能区分,有些材料手册上有火花的对照图片,你找找看

网友:

Q235为碳素结构钢Q为屈服点数值
20号钢是低碳钢它的碳含量为0.2%

网友:

二楼玲珑大侠说得对。我再补充一下
钢的分类有很多种方法,其中有一种是按质量分类的。
1。普通碳素钢:S含量不大于0.055%,P含量不大于0.045%;如Q235即以前的A3
2。优质碳素钢:S含量不大于0.040%,P含量不大于0.040%;如45钢和20钢
3。高级优质碳素钢:S含量不大于0.030%,P含量不大于0.035%;如T12A
                         史美堂主编“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第一版  P68

网友:

其实一般可以认为就是同一种东西

网友:

那我们一般买材料怎么去区分它呢?

网友:

化验P、S%较好。一般要求对方先提供质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