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驱动功率的计算---[请教]

楼主(2006-09-30):
以一台钢水罐车为例,如何确实电机的驱动功率,我单位二位“资深”老头算出结果相差极大,我对此方面的计算更是一头雾水

减速机输出轴的扭矩怎么算,是用电机功率还是按负载算(不会),

另外,有这方面好的资料推荐也可以,谢谢

网友:

可以参照起重机设计手册中关于起重机行走机构计算,也可以先按负载估算。 最后校核,因为电机功率是有档次的,不可能和计算功率完全一致。如果是计算值远小于电机实际功率,要按电机最大值和各级效率系数来验算中间轴、轴承和减速机许用功率。计算中也要注意设备的工作制。快速估算也可以按驱动功率=设备总质量x0.2x运行速度。这是假设小车运行在钢对钢磨擦状态下,实际小车轮轴中有滚动轴承,摩擦力较小,当然也和轮子直径有关,越大越省力,但这样结构就大了,所以选用是要根据轮压选轮子直径,手册中有轮子标准,包括轴承多大。小车设计时别忘了给轮子前加个扫轨器,可以用木制的。

轮压选用的技巧在于轮压=总重量/几个轮子 如果不考虑平衡小梁 最多四个轮子 根据三点一面 取三个轮子最保险

网友:

把大学的机械零件书翻出来看看吧

楼主:

《机械设计基础》第3版,本人的大学教材,以前也叫机械零件吧,无相关内容。

网友:

假如给我算,我会按电机算,可以想象,假如负载无限大,那减速机能有无限大的扭距吗?只有一个情况发生,停转吧

楼主:

以下我所做过的本钢180t钢包车为例,现在此车已在本钢试运行:
主要参数:行走速度2~20m/min,负载按320t,QU120重轨。行程为50m,1小时往复二次。
受工艺限制,轨距3900,只能用二台电驱动。
驱动功率按本钢要求为2台30kw电机,客户要求无法改变。

但问题是电机越大,减速机越大,成本越高,究竟要用多大电机驱动我单位二位老工算出结果分别为
14kw和4kw,我自己也算了下约为6kw(不太会算)。
我基础较差,本以为能和老工学习,可感觉他们也不太懂似的。说实话,让我做结构设计还好,可是一定参数就头疼。
哪位能帮算下,多谢指教,邮件交流也好

网友:

用过SEW电机没有?
问SEW要传动手册第一册,各类传动的计算都有。
你的例子主要参数不全,无法取摩擦系数。摩擦系数相差一个数量级,计算出的电机功率也就相差一个数量级。

楼主:

本钢就是指定要SEW的,不过传动手册到是没有,我得想法弄一本
摩擦系数就是指车轮与轨道吧,再加上轴承的摩擦,还有吗

网友:

SEW的样本有详细介绍

机械设计手册也有计算公式

楼主:

哪本手册,我用的化工出版   没见过公式

网友:

2台电机   每台电机功率大约是P=FV=320000X0.1X20/60X1.2/2=6.5kW  取7.5kW电机2台

网友:

我在马钢炼钢现场从事检修20年,按11楼主的算法取2倍值以上,即15kw电机二台。要考虑工作环境的恶劣。

楼主:

P=FV,这样简单的算法是否可行呢,如果这样做,在启动时功率会不会不够用呢。我看书上的算法是分析受力,计算出负载转矩,换算到1轴,用上GD方(是不是飞轮力矩,不过这个值不会算),考虑了平稳运行阻力和启动阻力,有点乱,又没有举例计算(现在的书感觉都是这样,一点不实用),加上本人基础较差,弄的晕头转向到底这种方法是较核用的还是确定功率用? 真想得到有针对性的资料,希望推荐

网友:

哥们笨啊 让SEW公司技术支持的跟计算一下拉,我经常这样干的,SEW有本手册,有你要的这种设备的计算公式啊

网友:

行走哪里要那么大的电机啊,老外一个人都能拉动飞机

网友:

在计算的时候是否要考虑到启动转矩呢?我看过机械手册上的一些例子好象都没有呢,我也在为此头痛,以前的老设计师是通过经验计算的,他自己是那么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着的,

网友:

在计算的时候是否要计算启动转矩呢?

网友:

同意12楼海频的意见,从使用环境和可靠性要求看用2台15kW电机是最好的选择,坏一台设备照样用 如果要算启动力矩可以参照<起重机设计手册>中行走机构的计算,随便哪一本都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支持13楼的计算思路
方法1(物理计算法):对每一个力(矩)的传递环节进行受力(矩)分析,考虑每个副的效率,层层推进,再考虑一定的裕度,  这个方法我用过多次,最后的计算结果与公式代入法基本一致
方法2(经验反推法):找一个类似机构,按方法一的步骤推导结果,与实际结果比较,误差部分乘以系数,
再按此步骤计算新机构
使用方法1必须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主要环节都必须考虑到,一般容易忽视的问题是启动力(矩),惯性力(矩),正确选择系数,,电机的性能曲线(裕度大时不必考虑),注意滚动摩擦的启动力矩大于运动力矩.
使用方法2只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就可以了,误差不会很大

网友:

启动转矩不是不考虑,而是体现在启动时间上,起重机设计规范中有参考数值,马达小启动时间长,发热大,马达大启动时间短,按照加速度公式,只要大于静摩擦力,物体最终会动,启动时间取值要综合考虑.所以设计是灵活的,要抓主要矛盾,在这里可靠性、安全性是首要的,只要结构允许电机取大值是应该的。

网友:

学习中~~~

我在选电机时都是请教我们这里的机械老师傅的~~~

我不怎么明白

网友:

路过,顶,支持。。。。
以前选用电机都是采用的成型产品的经验。。在这真长见识,下次设计真该自己算一遍,校核一下了

楼主:

按照我们给的电机功率,SEW非要我们选用K187机座号的减速机,成本太高
而我们单位老工说用K157,后来老工又选用K167,但SEW坚持我们用K187,说如果
选用K167,有问题不负责………………最终结果,我方仍用K167.
我去本钢现场,看到有同类型的钢包车,也是采用的SEWK187(好像是秦皇岛一个厂家),
本钢竟用好玩意儿,不是进口就是名牌。
因为我公司是民营企业,规模又小,要求严格控制成本,所以才出现电机功率确定的问题;
如果在国企工作,我才不管呢,越大越好,肯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2007-05-09):

谁知道SEW公司技术网页吗

网友:

谁能附上SEW的计算化式网页吗?谢谢

网友(2011-12-22):
16m×3m升降台  速度0.01-0.1 动载荷2.0KN/㎡,静载5KN/㎡,电机驱动,现求电机功率!哪位可以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謝謝大大的 分享滿不錯的 喔

网友(2012-03-12):
机械设计手册也有计算公式

网友(2015-05-01):
引用 楼主:
P=FV,这样简单的算法是否可行呢,如果这样做,在启动时功率会不会不够用呢。我看书上的算法是分析受力,计 ...

同感

网友:
学习了,深有同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