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塑模芯杆用镶嵌式(热套)行吗?

楼主(2006-09-30):
热塑模芯杆, 为了节约材料, 准备用局部镶嵌式联接(相配直径φ30,长度30,用热套方式), 不转递扭矩:
请大家推荐过盈量是多少最合适,      热套零件会变形?    二只零件热套后不再加工直接使用,行得通?
热套工艺能适合热塑模具温度和工作环境?

网友:

那位大侠懂热塑模,请指点一下,先谢过

网友:

当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