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介选煤

楼主(2006-09-30):
重介质选煤是用密度大于水,并介于煤和矸石之间的重液或重悬浮液作介质实现分选的一种重力选煤方法。依所用介质不同,可分为重液选煤和重悬浮液选煤两大类。重液是指某些无机盐类的水溶液和高密度的有机溶液。重悬浮液是由加重质(高密度固体微粒)与水配制成具有一定密度呈悬状的两相流体。当原煤给入充满这种悬浮液分选机后,小于悬浮液密度的煤上浮,大于悬浮液密度的矸石(或中煤)下沉,实现按劳取酬密度分选。重液选煤因介质腐蚀性大,回收难,成本高,工业上未能应用。目前,生产中广泛应用的是重悬浮液选煤,通称重介质选煤。 % {2 I/ r6 ] n( ~4 g: E

    按分选条件不同,重介质选可分为在重力场中分选和在离心力场中分选2大类。前者主要用于选块煤(大于是13mm),在重个质分选机内实与分选,后者多用于分选末,用重介质旋流器实现分选。

    特点: 重介质选煤是目前分选效率最高的选煤方法, 其特占是:

    ①分选精确度高;

    ②分选密度调节范围宽; 易实现自动调控; ( [8 h' ^" ~ c6 O8 r/ K

    ③对入选原煤的数量和质量波动适应性强;

    ④分选粒度范围宽, 块煤分选机入料粒度一般为300~13mm, 旋流器入料粒度通常为13~0.15mm; + V V% l& F. E6 E

    ⑤生产中必须添加重要质, 工艺流程中要有介质制备和净化回收系统;

    ⑥设备磨损较严重, 溜槽、管道要采用耐磨材质,以减少维修量。

网友(2007-01-19):

能问个问题吗?重介与浮选在原理上市基本上有一定的相同点的么?区别是什么?从成本角度看那个更好呢?

网友(2012-03-30):
请教一下处理量为200吨,煤泥的颗粒直径为1mm的重介质旋流器的设计方案从何下手啊?
我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