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工厂制造的液压缸的行程误差2---5毫米---[讨论]

楼主(2006-10-01):
我发现现在工厂制造的液压缸的行程误差较大2---5毫米。在控制中,特别是在比列系统中,出很多问题。不能精确点么?

网友:

可以精确的,你在供货时的技术协议里规定好了,按条件验收就行。

楼主:

精确到0.5毫米以内,应该怎么办?

网友:

多长的行程?精确到0.5mm的成本肯定要增加,不是不能实现,价格肯定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长的行程?精确到0.5mm的成本肯定要增加,不是不能实现,价格肯定要高些。

 F. A

请教,液压缸行程是靠两端的端盖定位的吗?

网友:

误差肯定是有的
如果你需要精确的 那合同上就要写明
2毫米差不多 5毫米可能就多了点了

网友:

看看北京亿美博科技吧,真实效果我没用过不清楚,但原理比较先进,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东西

楼主:

小小问题,它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大家熟的是加工,还有阀等。北京亿美博科技是有选择的。在比列系统是不错。在5秒内让比列控制系统定位准确还是较难得。不知大家是否有感受。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很多工厂生产时没严格按公差算  我原来在的厂生产的液压缸最终公差是在1mm以下的 这还是按一般的工艺要求生产的

网友:

油港的精度应该不难控制阿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油缸的公差都在1mm以下啊,应该是加工方面的问题吧,累计公差估计太多了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差不多
我以前做
我们的工艺根本就没有  很简单的光说那个工序  多少工时就完了
很粗糙的加工

但是油缸行程也都能控制在2MM以内

要是谁家差五毫米  那真的不能再说什么了
你问问他们出厂检验吗

网友:

楼上说很粗糙的加工,你们是专业做的吗?
我们厂是做液压缸的。图纸上有明确上的尺寸公差,粗糙度,形位公差。
诸如活塞,缸盖密封处都有严格的公差要求的。
缸筒珩磨抛光。
行程控制在0.5mm。

网友(2014-04-27):
要算名长度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