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液压系统为什么不能与设备合为一体?

楼主(2006-10-01):
小型液压系统为什么不能与设备合为一体,在厂里装好及调试好,在现场装好就行么?

网友:

当然可以,用过森德斯的打捆机吗?泵站就是背在主机后方的.好多设备都是呀!

网友:

没问题呀,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合起来供货的呀。

楼主:

不是什么都可以的。一起供货不是设备集成。桑德斯的打捆机也不是集成设备。只能说一个厂家供货。

网友:

想一起供货,就得在主机的结构中把安装液压部分的空间留出来,你只要有这个空间,为什么不能安装在一起?

网友:

看各位如何理解,工程机械整机全有,刚才大家说的打捆机则是另一种形式。其实液压现在的一个趋势是系统、元件集成化,就像电动机一样,当作一个零部件供货,典型的比如电动液压推杆:电机、泵、缸集成,分成各种规格供货。

网友:

我们公司的设备好多台合为一体设计的,这样设备结构紧凑,合理。

网友(2010-11-09):
我们公司的设备好多台合为一体设计的,这样设备结构紧凑,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