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尺寸忽大忽小

楼主(2006-10-02):
我最近改造了一台数控车床,用的是南京华兴的数控系统.车床在加工时尺寸出现周期性的变化,忽大忽小,尺寸变化在1到3丝之内,有那位大侠知道,问题出在那,

是系统的原因还是机械的原因.请指教!

网友:

有可能是X,Y轴滚珠丝杠定位销松动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楼主:

谢谢!我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老兄:数控车床你改造什么地方了?产生的故障是否可以描述的清晰些?比如加工样件的形状、产生误差的位置、频次等。

楼主:

我是用旧普通车床加数控系统改造而成,车的是孔轴承位(铝件),在车7,8个零件中,1.2个大点,3,4正好,又1,2个小一点.这样往复遁环.

网友:

可能是刀具问题,也可能是主轴松掉了,或者是刀架松掉了,用白分表测一下晃动不晃动。

网友:

可能是你的系统参数与硬件不匹配。
检查一下丝杠螺距补偿与间隙补偿是否过大(补偿值>实际值)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如果是步进电机可能丢步.(南京产的大多是步进数控系统)
其次检查电动刀台的定位精度和安装精度.还有滚珠丝杠母的游隙过大.

网友:

打表看以下丝杠间隙多大,然后修改间隙补偿参数,控制在一丝左右.............

网友:

一般为丝杠间隙超差或刀架定位不准造成.另外也可通过更改零件程序的工艺解决(用G1指令):进刀(尺寸不可到位)--->后退--->再进刀(尺寸到位),

网友:

"可能是刀具问题,也可能是主轴松掉了,或者是刀架松掉了,用白分表测一下晃动不晃动。 "

6 E b

说这句话的同志,俺觉得你说的太搞笑啦,什么主轴松啦刀架松啦,什么东东啊,你裤子掉了没有,说话要想想

网友:

如果尺寸变化为周期性,且只有1-3C,以我改造数控车多年的经验问题不会出在数控系统,原因多在以下几方面:
1)丝杆等连接处有松动。常见的有丝杆与电机、轴承座间的连接处,丝杆螺母座或螺母座与拖板的连接。当这些地方连接出现松动、间隙时就会导致尺寸不准。
2)轴承座问题。轴承座自身松动或轴承失精度及预紧不足。
3)使用不当。有些系统虽然宣称可达到6000mm/min,但实际使用时,尤其是短程反复快速移动,往往就会失准。
4)如果丝杆使用时间已很长,就很可能是滚珠磨损了,更换便是。

网友:

你们吵得真有趣。我一窍不通。还是那句话。太安这狗地方真落后。只有一个大企业有数控。别的企业有坏人。

网友:

先看是轴向误差还是径向误差.可能是主轴串动;径向跳动;刀架爬行;丝杠间隙过大;步进电机丢步;刀具磨损;机床的相对的几何精度超差;机床的安装精度不够;

网友:

补充一下,也有可能刀架定位不准

网友(2006-11-17):

我们单位有不少机床出过类似问题,原因如下:
1,  X轴误差大多是丝杠轴向定位精度差,可以用百分表册零以下丝杠的轴向间隙;
2,滚珠螺母磨损;
3,设备曾出现过撞车事故,Z向丝杠受外力变形引起床身导轨变形,导致加工
    轨迹不稳定;
4,中溜板斜铁调整过紧,进给闷车,导致控制系统进给数值何实质进给数值不符
5,电动刀架定位不准,除严重磨损情况外,应保证刀架内部清洁,防止污物影响
    定位精度

网友:

请问加工的孔为几级精度,我认为轴承孔一般为6级精度,在车床上加工就有困难,不一定就是机床本身问题。

网友:

你打刀架吗?打的话有可能是刀架定位不准.不应该是系统问题,肯定是机械问题.你用的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法服电机,前者的话有可能你快进设置的太快失步引起的.

网友:

今天又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原因是:中溜板和刀架不清洁,斜铁上夹杂污物。
检测方法:将数控系统设为单步运动,用百分表测量中溜板实际进给数值和系统显示
的数值是否相同。
处理方法:清洗刀架,拆卸中溜板清洗。

网友(2008-12-13):
主要看看道具,刀具尽量保持锋利,避免积削瘤。还有精车最后一刀时,加工余量在30丝左右

网友:
尽量保持刀具锋利,避免切削瘤,最后一刀精车在0.3左右

网友(2009-01-13):
应该是丝肛的问题吧

网友:
10楼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