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丸后的铝铸件表面发霉,怎么办?

楼主(2006-10-03):
我公司是生产减速起动机的企业,产品里有好几种是铝压铸件,铝压铸件经过抛丸后经过机加工后直接装成成品,生产量比较大,还有库存,时间一长,库存的产品铝压铸件表面发霉,特别是潮湿的天气,或者产品在装配时铝压铸件表面不小心滴上了水之后,过不了一段时间铝压铸件表面就发霉了,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请教各位大虾,怎么样能对铝压铸件表面进行预处理,使其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发霉后的成品能采用什么办法来消除霉斑呢?谢谢指教!

楼主:

我们现在是抛丸后再未经任何处理直接进入装配的,用0.3的不锈钢丸抛丸的。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有一种铝制品的阳极氧化工艺,能解决这个问题。帮你做个链接。

syw  061003---09.25

//********************************

铝合金的阳极氧化及封装工艺研究
http://218.69.114.37/wf/~CDDBN/Y500948/PDF/INDEX.HTM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教!我链接看看。

网友:

"发霉"应该是氧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是生产减速起动机的企业,产品里有好几种是铝压铸件,铝压铸件经过经过机加工后直接装成成品,生产量比较大,还有库存,时间一长,库存的产品铝压铸件表面发霉,特别是潮湿的天气,或者产品在装配时铝压铸件表面不小心滴上了水之后,过不了一段时间铝压铸件表面就发霉了,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请教各位大虾,怎么样能对铝压铸件表面进行预处理,使其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发霉后的成品能采用什么办法来消除霉斑呢?谢谢指教!

4 Y" ` F

对楼主的问题我很有兴趣交流一下,现在通常在抛丸加工后都要对整个产品进行清洗,以利于将表面的油污,手印及其它脏物进行去除,然后进行封闭处理.

附件中有我研究中心的两份资料请参考一下.

网友:

阳极氧化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不知楼主是否愿意增加成本呢

网友:

阳极氧化还要增加设备.
其实这种目标,化学处理完全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天地之间您好:

     很高兴认识你你说抛丸后的铝铸件表面发霉,怎么办?的这个问题我想给你解释一下,一般铸件发霉的原因,可能你们公司现在用的不锈钢丸质量上有问题。望注意一下,如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和我联系

    顺祝商祺                                               联系人:应越     hzbo.alibaba.com.cn

网友(2006-11-07):

我觉得还是应该做阳极氧化比较好!

网友:

其实压铸铝合金件不经后处理,只在抛丸后清洗就存放,发霉是正常的,虽然好的钢丸可以延长些时间,我想还是治标不治本,应用做好抛丸后的清洁处理和防护处理.

网友(2010-11-14):
用清洗剂进行清洗后,烤箱干燥,加防锈纸保存

网友:
我覺得開發這些設備,做個陽極氧化,增加的成本相比不會很多,而且表面質量更有保証。

网友(2010-12-21):
铝合金喷丸后 要做阳极氧化 防止生锈
那不是投资很大
可以直接用 Surtec 650 喷淋处理 就可以了
要是现在还有需求的话 可以 QQ280917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