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筒轴加工的工艺,如何使加工中变形最小?

楼主(2006-10-03):
各位大虾,大家好.小弟涉足冶金行业时间不厂.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导.请问一般卷筒轴加工的工艺是怎么样啊,如何才能使加工中的变形变的最小啊.

网友:

如果是焊接的,焊后加工就可以了,有没有图纸大家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C* G, L/ I5 F4 \" v 如果是焊接的,焊后加工就可以了,有没有图纸大家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I  晕死, I 服了 YOU,还有焊接的卷筒轴!

网友:

请问楼主,是热带还是冷带的,是四棱锥还是四斜楔的,说明形式,大家可以讨论,斑竹可能没有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

对不起,我以为是卷扬机的卷筒轴呢。见笑

网友:

四棱锥的也有 四斜楔的我们也做的。好象四斜楔的变形的很大。有的五面的只有四斜楔键 没有钩住的一档变形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