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元件使用需知

楼主(2006-10-03):
注:以下问题请注意,如因以下原因导致的责任自负,请谅解fficeffice" />

一:液压泵使用需知:

1.  液压泵进油口与油箱距离应小于0.5米,进油口胶管必须大于液压泵标准流量2倍以上。

2.  液压泵因安装系统超过泵承受的压力范围可导致泵体的爆裂。

3.  液压泵因安装过程中安装不当(因同心度不够)可导致泵轴断裂。

4.  液压泵因液压油的杂质进入泵内可导致(叶片泵,柱塞泵)内配件损坏,齿轮泵拉伤。

7 ^7 G n/ a& u2 U

5.  液压泵因进油口的密封程度不好可导致泵内进空气干磨,泵体温度上升致烧坏。

6.  叶片泵,夏季用液压油黏度大一些(最好为46号)如用油黏度小,油温高,液压油会更稀,造成叶片泵烫手没有压力,冬季用液压油黏度要稀一点(最好用20号)如用油黏度大,叶片泵里面叶片经常会粘住,甩不开叶片泵没有压力。应用汽油或柴油倒入叶片泵里进行清洗后在用。

3 P l k4 j4 R7 _1 d

7.  柱塞泵,在安装完毕后必须在回油口先加满液压油,电机启动先让柱塞泵空转10分钟,在慢慢加压,加压为10公斤,50公斤,100公斤,最后加压到液压站使用需要的压力。(每次调压时间应间隔5分钟,三次调压正常后才允许直接调到液压站的正常需要压力。切记!!)

8.  液压泵噪音异常立即停机,否则导致液压泵内损坏。

: Z4 g N( Q* b. h5 r

二:液压阀使用需知

1.  液压阀因液压油里的杂质进入阀内可导致阀芯的不灵及不动。

9 E c

8 M( s, h0 p w

2.  液压阀因电压不稳定可导致电磁铁线圈烧坏,或阀芯卡死也导致电磁铁线圈烧坏。

网友:

其实以上所列的内容许多都应当在产品样本中有说明的。楼主为何不将下面的东西一并列出来
,岂不更好,大家也能看到更多

网友(2010-11-09):
其实以上所列的内容许多都应当在产品样本中有说明的。楼主为何不将下面的东西一并列出来
岂不更好,大家也能看到更多

网友:
楼主接着发啊,这么快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