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

楼主(2006-10-04):
系统平时是0Pa,发生堵塞是为300Pa,

希望300Pa时能有个开关量信号.

有没有这样的压力开关.或其他装置.

楼主:
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有吗?

求助!!

哪位知道?谢谢!

4 s6 a! Z8 W v

我有个系统上压力变化为0-300Pa,平时时0pa ,到300时要求能有个开关量.

楼主:

哪位大虾知道,请赐教. 非常感谢!!! !!

楼主:
Re: 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有吗?

如果用别的什么装置能做到也可以,
哪位大侠知道?
先谢了!

网友:
Re: 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有吗?

楼主网友好!

到百度查“压力开关”,很多的。

syw   061004---15.50

网友:

我做一个保压台时见过,但型号、厂家忘记了,我帮你查一下!

楼主:

那真是感谢!

楼主:
Re: 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有吗?

谢谢,网上的厂家我都问了.
做不到这么小压力的.

网友:

宝鸡亚克的压力开关可以做到,楼猪可以查一下

楼主:

你说的是压力开关还是变送器?

网友:

压力开关,压力到了就闭合

楼主:

因为压力变送器虽然能做到,
但它第一贵(价位高).
第二,它输出的是模拟量,须加一个二次仪表才能变成开关量.

网友:

我说的那个直接是开关量

楼主:

总之,谢谢你!
我问了一下,
他家最小能做20KPa.
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如果买不到,就自己做一个。

你现在是否有现成的仪表来检测300Pa这个值,如果有的化,就在这个

仪表上安个光耦开关,自己做一个。

syw   061004---16.48

网友:

开门造车教教我吧,我很想学呢,我电子学的不好!

网友:

选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不就完了,那有那么麻繁.

网友:

归隐的SR71 ,你的建议不错,我都忘了这茬了!谢谢提醒!

网友:

日常问题,何谢之有,不必谢!

网友:

黄一钫 网友好!

在表针上粘上一小块锡纸,在相应的检测部位放一个反射式光耦既可。

省得满市场跑,还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

syw   061004---19.26

网友:

电接压力表也可以解决啊,而且也不贵!

网友:

黄一钫 网友好!

楼主用的是小量程表,可能不太好遇。

syw   061004---20.37

网友:
Re: 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有吗?

开门造车兄,就是小量程电接压力表可能有卖啊!当然,我只是建议一下,如果买不到,开门造车兄的方法很好,我同意!

网友:
Re: 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有吗?

电接点压力表这么低量程没见过

楼主:
Re: 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有吗?

谢谢各位! 我在深圳已找到.而且非常便宜. 深圳德威达.

网友(2006-11-15):
Re: 能测到300Pa的压力开关有吗?

现在这只开关找到吗?

网友(2008-04-20):
回复 网友A:

实在没有,定做的价位又高!那么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以个根据P=F/A  P是压力单位MPA,A受压面积单位平方毫米,F在受压面积上的力单位N    确定开关面积确定弹簧的弹力选择弹簧!在设计一个对弹簧加压的螺旋副就大致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你的300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绝对的那么他是负压,因为标准大气呀是1KPA。IKPA以上为正压一下则为负压。你的压力太低的0.0003MPA那么你的开关面积应该很大!

网友:
压力开关

楼上的朋友,可以用一个压力传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