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derworks繪製時規皮帶輪及模擬運動?

楼主(2006-10-04):
請問有高手教導如何用Soliderworks繪製時規皮帶輪及模擬運動嗎?

我已經問了不少論壇都沒人解答!!

Soliderworks無法做嗎?

9 [6 @* B d/ o- B

請高手教導一下好嗎?

謝謝~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我也是用Soliderworks画图。 我画的皮带是钢性的,装配图上只能看,不能动。要动的话,只得将皮带去掉, 直接转动皮带轮。 别着急,也许别人会有好的办法。 syw 061004---17.42

网友:

楼主是台湾的,请大家多帮助。

网友:

楼主别着急!时规皮带轮的绘制方法与齿轮相同,只要计算出其P.C.D.然后根据你选用的时规皮带的参数确定其它相关尺寸即可,你手上应该有选型目录之类的手册吧,查一下就好了,现在一般都是3M的较多用,其参数也最为详细,绘制出来倒不是问题
不过楼主所讲的模拟运动,这个就难一点了,我一般是将皮带去掉,单独定义两个轮之运动的,不然的话会报错的。加上皮带做模拟我试了多次也未能成功,所以要想看基本动作有没有问题还是先把皮带拿下来,来得快一些。

网友A:

嘿嘿,proe里面可以~~~solidwork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proe里面可以~~~solidwork不会玩

哦~

Pro-E可以嗎?

+ K. Q: \/ c A0 G9 z" r* z

看來要去學學pro-e了!!

+ \# ]' [ W

我現在設計是用solidworks

但是繪製2d則用autocad標註尺寸

每次遇到timing  皮帶 or 鏈條只好改用autocad設計

而在solidworks上皮帶及鏈條則捨去不畫

+ A8 c% a8 e E; i

如此總是覺得有些遺憾

而且在demo給客戶看時總是要解釋一下為何沒看到皮帶或鍊條

只好再拿autocad的2d配合講解

 U7 k% @ ?

唉~

! p# W N8 ^ }% o; ]* `

汗顏~

; m1 Z5 k ?8 }

深南大道 大大:

想必您對於 PROE蠻熟的

可以示範一下PROE如何做嗎?

 l' c0 H* t

网友:

2007的SOLIDWORK 装配体里有皮带轮这一选项,可以直接用 插入 装配体特征 皮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 Y4 m8 Y' y L1 J, @ 2007的SOLIDWORK 装配体里有皮带轮这一选项,可以直接用 插入 装配体特征 皮带轮

, y5 q O

哦~

是嗎?!

我安裝個2007試試看~

0 Z X( r2 W* r- Q U& ~

感激不盡~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画好链轮和链条后,在装配体里就是不能让链条和链轮同步运动。发到论坛里的帖子,有人看,没人回。无奈呀

网友(2008-08-09):
引用 网友A:
嘿嘿,proe里面可以~~~solidwork不会玩

据我所知Pro/E链条都不能进行仿真,皮带反而可以?关于链条,在其他论坛见过SW进行的动画,具体如何搞还在研究中。 皮带似乎难了点,用它的“宏”估计可以。

网友:
皮带是个问题,不过皮带动和不动形状未改变啊,
链条的话,如果绘制的是单个的节组装起来的,动起来还是有可能的,似乎有点难.

网友(2008-12-28):
楼上各位可以到别的技术论坛看看,所谓的链条传动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破译,UG通通不好使。

网友:
这个动画是用solidworks 的宏作的~不过只是为了动画而编的,不能实现COSMOSMotion的功能~!

网友:
希望高手帮忙做个教程传上来,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期待有好的办法,最近在搞SW,不过链条和皮带不知道怎么仿真,链条我一节一节装上去试试看,不知道能不能动,

网友:
如果按正常的动画作,是达不到链条随链轮转动的。所以如果想动就只能依靠SolidWorks的二次开发功能,即用VB编程实现。这是另一个实例,里边有宏设置,如果你学过VB的话而且还熟悉SolidWorks的内部代码,就能看懂,其实就是不停的重画哈哈~跟正常作动画片一个原理~!

网友(2009-03-27):
7楼说的对,在SW2007有这个功能,另外在cmiw上有类似的问题,你查查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因为不知道“时规皮带轮”是个什么模样,所以没吱声。
您能告诉我吗?
我才看见这个话题……

网友(2011-11-16):
引用 网友C:
3# 老鹰
因为不知道“时规皮带轮”是个什么模样,所以没吱声。
您能告诉我吗?

就是通常说的同步带轮吧。为什么起“时规”这么个名字,就不清楚了。猜一个:这种皮带轮像圆形的钟表盘那样,均布着一个个齿。
怎么能动画,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