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向模数与轴向模数区别---[请教]

楼主(2006-10-04):
对于斜齿轮中有一个法向模数现轴向模数的参数,不知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如何区别?

网友:

轴向模数Ms就是端面模数。把斜齿轮变换成斜齿条,法向模数Mn就是齿条截面最小时对应的模数。

Ms=Mn/cos分度圆螺旋角

更详细的参考齿轮手册或是机械原理教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