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2個配件)

楼主(2006-10-05):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若有興趣將分別發表於此欄

1.斜臂系列

双截式倍速机械手臂
双截手臂使用皮带倍速机械,并使用铝合
金结构梁手臂,配合直线线性滑轨:手臂
速度快、震动小、结构强耐磨耗。

● 上下手臂为铝合金结构梁及直线线性滑轨。
● 超强结构、耐磨好不变形震动小使用寿命长。
● 全机械铝合金精密铸造,完全的模糊化。
● 旋出方向度调整容易,不需要更换风管及开
    关,只要用扳手轻松调整,节省时间。
● 换模时非常方便快速,只要用把手松开,全
    机可旋转。提升换模的效率。
● 掌上型控制系统,对话式操作可切换中文或是英文化页面。
● 8组内建程式,12组教导程式,可完全符合任何需求。
● 50组磨具记忆,换模时操作设定简单。
● 自动侦测故障情况,显示于幕面,并自动记录故障码。
● 手动页可显示所有的输入/输出接点,维修方便快速。
● LED显示重要讯号,如安全门、开模完、开关模、成品检测等。
● 可外接输出点,控制输送带或是喷机型剂装置。
● 自动运转状态下,可设定变更计时、计数。
● 可选择CE机种,符合EUROMAP/SP的标准,并附标准接头。
斜臂 系列为斜臂式取出机,手臂有单截与双截式:单截上下行程有550/650mm两种,滴用于150吨以下的卧式塑料射出形成机。

# j0 k' o e) I \' _* Z

双截上下行程有650/750/850/950mm四种滴用于400吨以下的卧式塑料射出成型机。全功能机器(V),附有真空发生器及标准吸盘

治具,单功能则无,均有爪旋功能。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2.全氣壓橫走系列

全氣壓橫走 系列適用於50~250頓的各型臥式射出成型機的成品及水口取出。型號有50/650/750/850,上下手臂 型式有單截式及雙截式;上下行程從550~850mm。可增加副臂用於三 片模,同時夾成品與水口。橫行驅動方式有氣壓驅動, 變頻馬達驅動,AC伺服馬達驅動。安裝可增加産能(20~30%)、降低産品的不良率、保障操作人員的安全性、減少人工、精准的控制生産量、減少浪費。機體結構 橫行軸採用無杆缸驅動或變頻馬達驅動,也可以選用Ac伺服馬達驅動。上下及引拔軸使用氣缸驅動。橫行、上下手臂均使用進口的高剛性線性滑軌。引拔及上下使用質量輕高剛性的鋁合金擠型梁配合線性軸承及高剛性軸承鋼,能達到取出速度快、高效能、震動小、使用壽命長的要求。

雙截式手臂 採用高剛性線性滑軌及鋁合金結構梁,特殊設計的皮帶倍速機構,大符度的縮短上下手臂的結構高度,上下氣缸只需一半的行程即可達到全行程。除了可增加上下行的速度及穩定度,並且可配合廠房高度低之場所。

壓力檢測 自動檢測氣源壓力是否足夠,如果壓力不足會自動警報顯示壓力不足,並自動彈出防落氣缸防止手臂下滑。

 治具回路 預留氣壓管路與檢測訊號,預留一吸一抱兩個回路,可做吸夾抱等治具取出應用,可應付各種成品多樣化的取出。側姿倒角機構可配合公模或母模取出。固定’倒角 90度。

250頓以下最經濟的選擇

無杆缸驅動 A650機型,橫行軸採用德國進口ESTO無杆缸驅動,配合高剛性精密線性滑軌。動作平穩順暢,耐磨耗使用壽命長。兩端停止均有氣壓緩衝及油壓緩衝器,停止平穩,是最經濟型的機型。

 AC伺服馬達驅動 橫行軸可選用Ac伺服馬達驅動,並採用精密級行星減速機以齒輪齒條傳動,速度快定位精准;定位精度達∮0.1mm。可應用於需定位精准之取出。配合高剛性精密線性滑軌。動作平穩順暢,耐磨耗使用壽命長。

 j

 變頻馬達驅動 A750/850機型,橫行軸採用變頻馬達驅動,可節省空氣消耗量及免除油壓緩衝器等消耗品,配合高剛性精密線性滑軌。 動作平穩順暢,耐磨耗使用壽命長。

  HA-80(多功能選購)

 HA-44 操作器

● 控制箱與機體結合於一體,節省空間。

 Q6 A8 L ? ?

 ● 掌上型操作器,採用對話式的操作介面, 簡單易學,可切換中英文操作幕面。

 ● 內建程式,可以隨心所欲的搭配使用。俱 L/U型取出功能,並可搭配置物方式、側 姿選擇、頂針設定、不良品警報等功能。

 ● 可自動偵測故障情況顯示於幕面並自動記錄。

 ● 20組的模具記憶。

● 可在母模方向取出,搭配各項側姿動作。

5 g9 i W A e& E4 ]

 ● 可以選擇不同的置料方式(橫出置料、橫入 置料、外側同時置料)。

● 所有的計時、計數都可在自動運轉的模式中修改。

● 模組化的PC板設計,更換維修非常的方便;特別重視與射出機的連結安全規範,所有與成型機的輸入輸出訊號都使用幹接點訊號,以防止相互干擾。

 ● 具標準接面可連結承接台或輸送帶。

7 p( X7 ^( X D' M" U' ]

● 可選購CE機型,符合EUROMAP與SPI的 標準,並附有標準介面。

 ● 可選購中板檢測、剪水口裝置、噴離型濟 裝置、置物安全檢測等,搭配全廠自動化 使用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3.變頻橫走系列

6 o) d/ W( K C

變頻橫走系列適用於80-650頓的各型臥 式射出成型機的成品及水口出。手臂型式有單截式及雙截式;可增加副臂用於三片模,同時夾成品與料頭;上下行程從650-1250mm爲氣缸驅動。橫行軸標準爲變頻 馬達驅動,可選購AC伺服馬達驅動。上下、 引拔爲氣缸驅動,節省成本。成品臂上下軸可依需要選購AC伺服馬達驅動,增加模內的取出效率。 安裝變頻橫走系列機械手,可增加産能(20-30%)、降低産品的不良率、保障操作人員的安全性、減少人工、精准的控制生産量、減少浪費。機體結構 橫行軸採用無杆缸驅動或變頻馬達驅動,也可以選用Ac伺服馬達驅動。上下及引拔軸使用氣缸驅動。橫行、上下手臂均使用進口的高剛性線性滑軌。引拔及上下使用質量輕高剛性的鋁合金擠型梁配合線性軸承及高剛性軸承鋼,能達到取出速度快、高效能、震動小、使用壽命長的要求。雙截式手臂 採用高剛性線性滑軌及鋁合金結構梁,特殊設計的皮帶倍速機構,大符度的縮短上下手臂的結構高度,上下氣缸只需一半的行程即可達到全行程。除了可增加上下行的速度及穩定度,並且可配合廠房高度低之場所。壓力檢測 自動檢測氣源壓力是否足夠,如果壓力不足會自動警報顯示壓力不足,並自動彈出防落氣缸防止手臂下滑。側姿倒角機構 可配合公模或母模取出。固定’倒角90度治具回路 預留氣壓管路與檢測訊號,預留一吸一抱兩個回路,可做吸夾抱等治具取出應用,可應付各種成品多樣化的取 出。

● 控制箱與機體結合於一體,節省空間。

● 掌上型操作器,採用對話式的操作介面,

 ● 簡單易學,可切換中英文操作幕面。

 ● 內建程式,可以隨心所欲的搭配使用。俱 L/U型取出功能,並可搭配置物方式、側姿選擇、頂針設定、不良品警報等功能。

 h8 G/ ^

 ● 可自動偵測故障情況顯示於幕面並自動記錄。

● 20組的模具記憶。

 ● 可在母模方向取出,搭配各項側姿動作。

& F o

 ● 可以選擇不同的置料方式(橫出置料、橫入 置料、外側同時置料)。

 ● 所有的計時、計數都可在自動運轉的模式 中修改。

 ● 模組化的PC板設計,更換維修非常的方便; 特別重視與射出機的連結安全規範,所有與成型機的輸入輸出訊號都使用幹接點訊號,以防止相互干擾。

 ● 具標準接面可連結承接台或輸送帶。

● 可選購CE機型,符合EUROMAP與SPI的標準,並附有標準介面。

 ● 可選購中板檢測、剪水口裝置、噴離型濟裝置、置物安全檢測等,搭配全廠自動化使用。選購功能引拔位置、行程電動遙控調整,節省調整時間增加操作的安全性。

上下電動調整行程:上下行程電動遙控調整,節省調整時間增加操作的安全性。

4 k6 E ?

橫行軸數位控制:數位設定橫行行程,可多點及循放成品,最多可放99點。用於排列成品。

橫行伺服馬達驅動:橫行軸可選用AC伺服馬達驅動,並採用精密級行星減速機以齒輪齒條傳動,速度快定位精准;定位精度達∮0.1mm。可應用於需定位精准之取出。

上下軸伺服馬達驅動:成品臂上下軸由AC伺服馬達驅動,可快速的橫行動作,節省模內時間,增加效率,並可在模外設置不同的置物高度。定位精度爲 0.2mm。

噴離型劑組:可設定幾模噴/每次噴多久/噴頭可以裝在手臂或模具上,最多可以設定兩組。

 Q* [* Y

中板檢測:于三板模時確認中板位置,避免副臂撞模。

! s$ L7 q y6 I! J: O( y

成品光電檢測:放置成品於輸送帶上防止成品互撞。

加裝空壓剪:可安裝於手臂上或橫行端剪料頭。

歐規接頭:與射出機聯機可配置EUROMAP12標準接頭。

模外置物慢速下行:可避免撞傷操作人員。備註:橫行軸數位控制、橫行伺服馬達驅動、上下軸伺服馬達驅動三種選購功能只能三選一。

圖片所示爲100WDAG 雙截式/雙臂引拔及上下附電動調整圖片所示爲B800ID 單截式/雙臂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4.變頻,氣壓區動大型橫走系列

變頻,氣壓區動大型橫走系列1500上下行程式1500mm,雙臂雙截上下引拔電動調位

變頻,氣壓區動大型橫走系列系列適用於450-4000頓的各型臥式射出成型機的成品及水口出。

手臂型式有雙截式;可增加副臂用於三片模,同時夾成品與料頭;上下行程從1350-2500mm爲氣缸驅動。

橫行軸標準爲變頻馬達驅動,可選購AC伺服馬達驅動。上下、引拔爲氣缸驅動,節省成本。

成品臂上下軸可依需要選購AC伺服馬達驅動,增加模內的取出效率。安裝COBRA系列機械手,可增加産能(20~30%)、降低産品的不良率、保障操作人員的安全性、減少人工、精准的控制生産量、減少浪費.

 機體結構

橫行軸採用變頻馬達驅動,也可以選用AC伺服馬達驅動。上下及引拔軸使氣缸驅動。

橫行、引拔、上下手臂均使用進口的高剛性線性滑軌。

引拔及上下使用質量輕高剛性的鋁合金擠型梁配合線性軸承及高剛性軸承鋼,能達到取出速度快、高效能、震動小、使用壽命長的要求。

! Q* N8 w ?8 H5 i) R1 [ b, t

模組化最佳設計,零件互換性佳。

 Y, ^" t* a

 雙截式手臂 採用高剛性線性滑軌及鋁合金結構梁,特殊設計的皮帶倍速機構,大符度的縮短上下手臂的結構高度,上下氣缸只需一半的行程即可達到全行程。除了可增加上下行的速度及穩定度,並且可配合廠房高度低之場所。

壓力檢測 自動檢測氣源壓力是否足夠,如果壓力不足會自動警報顯示壓力不足,並自動彈出防落氣缸防止手臂下滑。

側姿倒角機構 可配合公模或母模取出。固定’倒角90度。

治具回路 預留氣壓管路與檢測訊號,預留一吸一抱兩個回路,可做吸夾抱等治具取出應用,可應付各種成品多樣化的取出。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5.伺服橫走系列

中型伺服橫走型機械手臂伺服橫走系列系列 主要應用在550頓以下的各型臥式成型機。

各軸驅動使用高性能的AC伺服馬達驅動,具備超高速的取出時間0.6秒、全迴圈時間在5秒以內,高定位精度重現性達 ∮0.15mm,程式具有可教導性,可依據動作需求彈性的設定動作,具備高性能的取出特性。

$ m6 N5 F: q R

應用在成型周期短的各項産品取出應用,或是應用在較複雜的自動化場合。

有R700/R800/R900/R1000/R1100機型,手臂型式有單截型與雙截型,並可以增加副臂用於三板模的應用,上下行程在700~1100mm。

超快速的取出大幅提高生産效率。

控制特點:

● 採用高性能AC伺服馬達驅動,可取出 成品深度大之産品,取出産品多樣 化;超高速的取出時間大幅提升生 産的效率。

● 高剛性3D結構設計,結構穩定震動小 耐久壽命長。

 V

 ● 使用高精度高速專用的直線滑軌,耐 磨損、耐熱、壽命長不變形。

 ● 手臂結構採用高剛性鋁擠型梁,質量 輕、高剛性,配合皮帶倍速機構保證 取出時間。

 ● T型齒型鋼絲PU皮帶傳動,穩定性佳 ,定位精確重現性達∮0.15mm。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6.伺服橫走大型

伺服橫走大型機械手臂Titan系列主要應用在5000頓以下的各型臥式成型機。

各軸驅動使用高性能的AC伺服馬達驅動,具備超高速的取出時間1.5秒、全迴圈時間在12秒以內,高定位精度重現性達 ∮0.15mm,程式具有可教導性,可依據動作需求彈性的設定動作,具備高性能的取出特性。

應用在成型周期短的各項産品取出應用,或是應用在較複雜的自動化場合。

X U

有T1300/T1500/T1700/T1900/T2000/T2500/T3000機型,手臂型式均爲雙截型,並可以增加副臂用於三板模的應用,上下行程在1300~3000mm。超快速的取出大幅提高生産效率。

機構特點:

● 採用高性能AC伺服馬達驅動,可取出成品深度大之産品,取出産品多樣化;超高速的取出時間大幅提升生産的效率。

 ● 高剛性3D結構設計,結構穩定震動小耐久壽命長。

● 使用高精度高速專用的直線滑軌,耐磨損、耐熱、壽命長不變形。

● 手臂結構採用高剛性鋁擠型梁,質量輕、高剛性,配合皮帶倍速機構保證取出時間。

 ● T型齒型鋼絲PU皮帶傳動,穩定性佳,定位精確重現性達∮0.15mm。

● T2000型以上爲重荷重型設計,可荷重50Kg以上,T3000型更可以荷重120Kg,用於超大型産品的取出。

控制特點:

 ● 採用進口AC伺服電機及驅動器,保證耐久使用高性能。

 ● 微電腦控制系統,抗雜訊干擾能力特強,生産穩定,運算速度快。

 ● 掌上型大型觸控式螢幕,設定使用簡單方便。

 ● 教導式程式動作設定,在工作區域內可以隨時任意位置停止或作動,程式靈活,可應用於排箱、堆疊、貼卷標、剪水口等或其他要求。

 ● 自動偵測故障並顯示及自動記錄,方便維修保養與故障排除。

, G7 @ \

 ● 與射出成型機連結依CE標準 EUROMAP12或EUROMAP67的標準安全介面。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7.伺服側取系列

; }. w f

伺服側取系列 主要應用在350頓以下快速成型的産品取出。

超高速的取出時間0.5秒、全迴圈2.6秒以內。應用在薄壁成型周期6秒以內的各項産品取出應用;

有F900S1/F900S2/F1500S1/F1500S2 機型,側入行程在900~1500,使用AC伺服馬達驅動,可選擇1軸伺服或2軸伺服馬達驅動。

超快速的取出大幅提高生産效率。

機構特點:

● 可選用兩軸AC伺服馬達驅動,可取出成品深度大之産品,取出産品多樣化;或單軸AC伺服馬達驅動,取出薄型之産品,如光碟外殼等。

● 高剛性3D結構設計,結構穩定震動小耐久壽命長。

 ● 使用高精度高速專用的直線滑軌,耐磨損、耐熱、壽命長不變形。

 ● 手臂結構採用高剛性鋁擠型梁,質量輕、高剛性,配合皮帶倍速機構保證取出時間。

9 k1 M' s T4 Y+ O

 ● 單軸AC伺服驅動型,在引拔方向可用機構調整,配合開模位置。

 ● T型齒型鋼絲PU皮帶傳動,穩定性佳,定位精確重現性達∮0.1mm。

控制特點:

 ● 採用進口AC伺服電機及驅動器,保證耐久使用高性能。

7 y4 ` \) U a

 ● PLC控制系統,抗雜訊干擾能力特強,生産穩定。

 ● 大型觸控式螢幕,設定使用簡單方便。

● 自動偵測故障並顯示及自動記錄,方便維修保養與故障排除。

● 與射出成型機連結依CE標準EUROMAP12或EUROMAP67的標準安全介面。

, T X! L8 d+ e! g

 ● 15組模具程式記錄,換模時可快速設定,方便生産提升效率。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8.瓶胚取出機

瓶胚取出機,專用於350cc-1500cc之瓶胚取出,可適用於200噸-600噸之各型瓶胚射出機,取出瓶胚;可從一模16穴-48穴。

安裝於固定板上,取出後瓶胚置於後安全門外。治具上附冷卻系統,瓶胚取出後強制風冷,大符縮短在模內的冷卻時間,提升産量。

AC伺服電機驅動,超快速取出。 機體結構一體性手臂設計,超強結構,橫行側入軸使用高剛性直線線性滑軌,使用壽命長;配合時規皮帶傳動,乾淨無油污,AC伺服電機傳動,超快速取出,大幅度節省取出時間定位精華。

AC伺服電機傳動速度快LCD觸控式螢幕易操作。

全數值數位化設定,自動顯示故障並記錄。

特殊瓶胚專用治具取出時不傷瓶胚,強制風冷,縮短模內冷卻時間掌上型觸控式操作幕面。觸控式幕面,易學易操作。掌上型操作器讓調機更爲方便。

 ①待機於安全門外

 ②側入,吸等待

③射出機模具頂出

w9 a9 p3 n n

④側出,至置物

⑤旋轉90?,強制冷卻置放成品

⑥回正90?,至待機真空壓力檢測,真空壓力檢測是 否確實吸到成品,如未吸到所有 的成品則壓力會變化,並且發出 警報,停止動作。

本樣機爲EA-300S1 一模24穴,瓶胚23g。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9.橫走系列

橫走 系列適用於50~450頓的各型臥式射出成型機的成品取出,安裝方向 與傳統式的橫走式不同,是將成品與料頭取出放置於射出機尾端,可以節省射出機的安裝空間。

1 R, e {

有單截式及雙截式;均可增加副臂用於三片模,同時夾成品與料頭。

 C3 [2 m

上下行程從600~1000mm。安裝可節省射出機安裝空間30~40%、更充分的利用廠房;

 |7 H6 L

並可增加産能(20~30%)降低産品的不良率、保障操作人員的安全性、減少人工、精准的控制生産量、減少浪費。

機體結構橫行軸採用AC伺服馬達驅動,上下及引拔軸使用氣缸驅動。

 q& E

橫行、引拔、上下手臂均使用進口的高剛性線性滑軌,引拔及上下使用質量輕高剛性的鋁合金擠型梁配合線性滑軌,能達到取出速度快、高效能、震動小、使用壽命長的要求。

 |; a: p, C

雙截式手臂,採用皮帶倍速機構,增加上下行的速度,並且可配合廠房高度低之場所。

選購功能引拔電動調整/上下電動調整行程:位置電動遙控調整,節省調整時間增加操作的安全性。

噴離型劑組:

可設定幾模噴/每次噴多久/噴頭可以裝在手臂或模具上,最多可以設定兩組。

中板檢測:

于三板模時確認中板位置。

8 ~+ D' X/ A h; y3 K) S( W

成品光電檢測:

放置成品於輸送帶上防止成品互撞。

加裝空壓剪:

可安裝於手臂上或橫行端剪料頭。

歐規接頭:

與射出機聯機可配置EUROMAP12標準接頭控制系統 與機體結合於一體,節省空間;掌上型操作器,採用對話式的操作介面,簡單易學,可切換中英文。

內建程式,可以隨心所欲的搭配使用。

可自動偵測故障並記錄;20組的模具記憶;俱L/U型取出功能;可在母模方向取出,搭配各項側姿動作;可以選擇不同的置料方式(橫出置料、橫入置料、外側同時置料)。

所有的計時、計數都可在自動運轉的模式中修改。模組化的PC板設計,更換維修非常的方便;並且符合CE的安全規範

& q" b( r) Q U

网友: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机器人是工业技术的先锋,请大家研究。谢楼主。

网友: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楼主网友好!

文章非常好,收藏。

你的文章是什么格式的?能否做成“压缩文件”格式上传,我现在收藏的

网页格式的文件,不便查阅。

谢谢!

syw  061006---11.19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10.皮帶輸送帶
● 全機由高強度鋁合金結構樑(A6063)組成,超強結構耐久不變形。
● 雙邊高度可調整,調整使用方便。手輪調整輕鬆容易。
● 附四個腳輪,移動方便。四支固定腳可以折疊,不用時不占空間。
● 皮帶運轉速度可以調整,方便使用。
● 附機械手連接標準接頭,與機械手連接方便快速。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11.承接台
● 與機械手臂訊號相連接,準確的接住成品,保護成品。
● 下降後自動傾斜角度,將成品滑向工作臺。
● FRP塑膠臺面,不刮傷成品,外型美觀耐磨。
● 具備雙點組合與快速接頭,方便快速。
● 上行行程可以調整,可依據射出機與機械手高度調整。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這一部分已經全部傳完

; I9 G% d ]( ~

注意一下

系列一有很明顯的展示出本體結構零件是鑄造還是鋁擠型材,其他系列則觸類旁通

第10項輸送帶可參考其角度調整方式及馬達安裝位置!

+ q9 N. [ N

至於操作面板亦是於機械設計時可以參考模式

從功能說明上設計師更應該可以看出機器是用什麼控制,其機構應該為何~

其他還有很多機械設計的結構就由設計師們自行努力觀察可學到不少東西哦~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引用 网友A:
楼主网友好!

文章非常好,收藏。

你的文章是什么格式的?能否做成“压缩文件”格式上传,我现在收藏的

网页格式的文件,不便查阅。

谢谢!

syw 061006---11.19

 z

syw开门造车您好:

 N1 ~

我是用WORD寫的

 y

您可以直接將文字複製到WORD

然後再Download圖片

% ^4 X P

再將圖片插入WORD文件裏即可~

网友: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楼主,请原谅!我说话比较直,我并没有认为你的帖子有广告成分,在此我向您道歉!希望楼主能够原谅!多提供一些关于机械手的资料。

楼主: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原谅!我说话比较直,我并没有认为你的帖子有广告成分,在此我向您道歉!希望楼主能够原谅!多提供一些关于机械手的资料。

黃大:

理工科個性本來就比較直

我也太衝動了

在此也跟你說聲sorry~

我的籍貫是江蘇省啟東縣

跟南京應該蠻近的吧!

讓我們共棄前嫌,把酒言歡

順便問一下大陸電控人員對於單晶片常用嗎?!

网友:

天行的嘛~~~~~~~

俺见了不少。以前的大客户和现在公司都用天行的机械手。

天行机械手上用来夹产品的夹子做的很好。

胶皮和铝片粘贴的非常好。而且胶皮也是特殊做的上面有纹路。增加摩擦力。。

只是不知道用的什么胶水。。。。。。

网友:

机械手中一般采用两种缓冲,一种是液压缓冲器,另一种就是机械手向下运动时,采用的是独特气压缓冲结构,外形也像液压缓冲器样子,请问下楼主,气压缓冲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手中一般采用两种缓冲,一种是液压缓冲器,另一种就是机械手向下运动时,采用的是独特气压缓冲结构,外形也像液压缓冲器样子,请问下楼主,气压缓冲结构是怎样的

氣壓緩衝應該是利用截面積大小變化

而引起的氣流阻力來做緩衝

詳細情形不太清楚

我會使用氣缸及知道其功能對於內部構造沒有研究~

可以問問氣缸經銷商呀~

网友: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2個配件)

第19楼   昨天 10:44 上午

  机械手中一般采用两种缓冲,一种是液压缓冲器,另一种就是机械手向下运动时,采用的是独特气压缓冲结构,外形也像液压缓冲器样子,请问下楼主,气压缓冲结构是怎样的

气动的:SMC FESTO CKD 。。。。

也有单纯做这个的:CJAC  CEC。。。。。。

ALIBABA上好多的;)

网友:
Re: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機械手(共9個系列)

机器人是工业技术的先锋,请大家研究。谢楼主。

 O9 J# G8 B

这个也叫机器人吗???其实如果不是搞软件的。。机器人本身对学机械的来说没太大研究的。。。。日本德国的技术很成熟了。

这个也只是机械手臂而已。。。。

第一个图的倍速机构还不错。值得研究。。。。

网友(2007-01-02):

我发现我对各种各样的设备越来越感兴趣了~~~

正在抽空学习机械设计~~~

谢谢楼主发的好东东~~

网友:

气动缓冲主要是由缓冲环、缓冲密封圈、节流阀等组成的。

网友(2008-12-03):
阿尔法的有点贵的,我以前有做过,不过有点重复精度不好,夹治具做得多

网友(2009-03-17):
全面的资料,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09-06-05):
帮楼主整理了一下,方便下载,有错误的地方,对照原文!

网友:
楼主一定是技术精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