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LCD)的一些简单介绍--基本术语介绍

楼主(2006-10-05):
接着上期的文章写了~~~~

在说色彩以前还有点东西要先说下。

寸别!现在主流的显示器不论是crt还是lcd都是17"的,但是是如何定义的呢?

一般我们都是以对角线来定义显示器的尺寸的。所以才避免的长乘以宽的麻烦。由于显示原理的不同。同尺寸同分辨率的情况下,crt的实际显示面积要比lcd小

# p' ]% _$ O R) O& x

再来说分辨率,lcd和crt的分辨率都是可调的。但相对而言lcd的效果没有crt好,因为lcd在做好以后分辨率是固定的。

现在开始说色彩。光的三原色上红绿蓝。即RGB。我们看到的任何颜色都可以经过这三种颜色混合而成。只要我们能控制三原色的相互比例,就能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回到第一次说的关于背光的那个。我们提供的光源是白色光,而要显示丰富多彩的颜色,如何实现呢。这个就要靠精密的电路和彩色滤光片的配合来实现了。彩色滤光片可以理解为一张里面布满了RGB格子的透光薄膜,当白光通过他们时,只有RGB能通过,其他的都不能通过。然后我们就精密电路即薄膜电晶体来实现上玻璃与下玻璃之间产生电压差,从而控制液晶分子的旋转,进而控制光线的通过率,这样,进入彩色滤光片的光线就有强有弱了,然后每个画素里面的RGB一混合就能显示不同的色彩了。

, w& @+ ], K G( P4 M2 l0 i

补充说一点,lcd里面的分辨率是固定的,比如说1024*768,就是说里面固定了1024*768个小方格子,每个格子里面由RGB排列而成,这样就能实现颜色的显示了。

3 R \0 F# Z0 R& V

以上是我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如果要很详细的展开又怕大家献烦琐。如果有兴趣可以单独介绍。

) A [

如有纰漏,万望指出。共同提高,谢谢。

楼主:

下期给大家讲讲宽屏吧

网友:

深南大道 网友好!

各取所需,你尽管介绍好了,你的每篇文章我都在仔细看。

几年前,液晶显示技术中,采用了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多孔隔膜技术。

这种技术理论上可以使屏幕做成无限大,可以使屏幕卷曲,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有?

syw   061006---05.17

网友:

深南大道 网友好!

忘了言谢。

谢谢!

syw  061006---05.20

网友:

楼主这样的连载性技术介绍,不要都是一样的题目,建议每篇文章前加序号,这样方便后来的读者阅读

网友:

谢谢楼主的介绍!

网友:

谢谢楼住的介绍,对显示器有了新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的连载性技术介绍,不要都是一样的题目,建议每篇文章前加序号,这样方便后来的读者阅读

好的,非常感谢。下期开始注意了~~

楼主:

呵呵,网友的水平好高啊~~~关于多孔膜我都没听说过呢~~~不过现在出来了一种OLED的显示屏,中文名称是有机电致发光。他的发光原理和lcd不一样,他能主动发光,能耗低,色彩鲜艳,由于都是用薄膜制造的,所以厚度比lcd薄,而且可以卷曲,是未来电子纸张的首选。但由于技术水平有限,暂时只能在中小尺寸级别应用。目前市面上有些手机和mp3或mp4上就用到了这个。

以上是否满意,请继续发问。

网友:

深南,现在液晶显示器越来越普及,什么液晶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液晶显示器如何保养,好吗?这个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啊!